[AVR单片机] 关于l298的请教

楼主(2010-01-18):
请问 哪位用过l298的  大神知道
为什么我的l298 不受控制  就是不论用用io口控制使能端  高或低 都没用
只要 单片机时序信号   l298 就工作 电机就转 但是转的不好
我想问l298 的使能 失灵 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过吗  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转的不好是怎么个 不好?

网友B:
是不是震动啊?

楼主:
有时候会卡   转不到指定角度   现在看着转的不错 但每次都会和计算角度差一顶距离,转一圈大概差15°

网友B:
哦,就是有累计误差吧

楼主:
不是说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吗  我想知道都什么原因可以导致这个问题
我知道就速度快 和负载大 导致失步  可在我这不存在这两个问题
谢谢分析

楼主:
最新发现   我的速度越快  电机就越接近正常     以前的误差是由速度过慢引起的   但我不知道原因

网友C:
IO口先设为推挽输出或者加上上拉再说。

楼主:
现在好用了  总结就是电流的事  解决一个就都解决了
最开始数字模拟没共地  俩个板存在很大的电势差
后来  共地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