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输出加上上拉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8):
ULN2003是达林顿三极管阵列,可看成集电极开路输出。
所以,加上拉电阻并不能提高其驱动能力。

网友B:
ULN2003是个具有一定功率输出能力的OC输出形式器件,它的驱动力体现在其“灌电流”上。如果想对负载加点“拉电流”能力,可以加个上拉电组,但其驱动能力相当有限。

网友C:
uln2003输出时集电极开路输出,为了获得输出高低电平,需要经过上拉电阻接至电源。
即加上拉电阻是为了给输出提高驱动能力,以驱动较大功率的设备。

网友D:
uln2003输出时集电极开路输出,为了获得输出高低电平,需要经过上拉电阻接至电源。
即加上拉电阻是为了给输出提高驱动能力,以驱动较大功率的设备。

这个第一句是对的,第二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何不妥,请指教。

楼主:
那它能输出多大电流,用作片选端,一次点亮四个数码管是否可以?

网友A:
2003能输出多大电流,请查datasheet,应该养成自己动手查资料的习惯。

网友E:
小弟最ULN2003工作原理还看不懂,我看图以为只能输出低电平的,COM接VCC。当IN输入高电平时,2个三极管都饱和导通 输出拉低,当IN输入低电平时,输出悬空,麻烦兄弟们帮我分析下我的错误结论。

网友A:
9楼:
你的结论没有错。
要想输出高电平,那就要OUT端接个电阻到电源。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批评,赶紧看datasheet,但看datasheet的能力实在太差,还是一头雾水,贴图,我怎么能得出输出电流有多大这个信息

网友A:
应该到datasheet的“允许最大值”,“Absulate maximum ratings”找。

楼主:
谢谢maychang,这个500MA是灌电流吧,而且是50V的时候,现在我用的是5V,现在我想用2003去驱动共阳数码管的片选端,如图我接上上拉,再带负载,这样有作用吗

网友A:
13楼:
不大明白“共阳数码管的片选端”是什么。
最好画出数码管来,画出LED更好。

网友E:
手册上写的500ma是输出电流,而不是吸收电流。10楼说的想输出高电平就要接个上拉电阻,那么这个电阻要通过近500ma的电流 未免功耗也太大了。

网友A:
15楼:
500mA是“灌电流”,最大值。
我在10楼并没有说该电阻一定要通过500mA电流。实际上,应该是你后级的负载需要多大电流,就让这个电阻通过多大电流。

楼主:
用595做的LED显示,用了一片138译码作为位选,本意是怕驱动不够,加了一片2803,如图,谢谢maychang

网友A:
17楼:
2803的11脚到18脚接电阻到电源来控制8位共阳数码管的位选,可以工作,但很不好。
1、电流流经该电阻就有压降,每位显示点亮的段数不固定,“1”是两段,“8.”是8段,电流不同,该电阻上压降不同,这会造成点亮的段数多和段数少时笔划的亮度不同。
2、任一时刻,8位数码管只有一位点亮,其余7位“灭”。但这样接,“灭”的位恰是电流最大(通过接到电源的电阻),太费电。
应该:
1、使用共阴数码管。此时2803的11脚到18脚接8个位选端,不必加电阻。
2、如果不能改共阴数码管,那么改用PNP管的三极管阵列,但不好买。可以用8支PNP管如8550组成,体积也不大,但需要在PNP管基极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maychang,学到很多东西,考虑用共阴数码管好像是最佳的选择,如果说非要用共阳的话,因为后面还有3个595片子级联在一起,如图,也就是说位选一次就要选中四个数码管,光用一个8550PNP管能个带动吗?额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maychang: 如图,总共52个数码管,我把595分成了两组,138也分成两组,这样做占i/o口比较多,现在我想把595全部级联在一起,然后用一片138做位选,不知这种方案是否可行,现在我担心595级联太多,一次写的时间太长,做扫描时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19楼:
8550电流容量比2803还大。
一般地说,集成电路因硅片面积受限,电流都不能太大。

没看出52个数码管。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写一片595用多长时间。
多片595,问题恐怕不在用多长时间上,而在你的时钟和锁存信号能否驱动这么多595(据你说是52片,就是52个输入端),这么多芯片的输入电容是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F:
如果想用2003这种元件去驱动数码管,建议选择共阴的管才能发挥它的灌电流能力,如果去驱动共阳极,它只不过是个反相器

楼主:
谢谢,也就是7片595,每次写7片595,然后做8位的动态扫描,我用PROTUES模拟可以,但不知到实际情况会怎么样?还想问问maychang,一般做动态扫描时,位选信号之间延时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楼主:
各位,听到大家说法之后,到不如直接用三极管得了,刚才查了一下8550,最大集电极电流可达到1.5A,照这样算,同时驱动十个数码管也没问题,但是不是说VCC位5V时也能达到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