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等疑惑

楼主(2010-01-18):
不知道怎么说 暂且以液晶和显示屏两个词区分。
今早脑子里突然冒出个疑问,是关于常用的液晶如12864和便携式GPS的显示屏的疑惑。常用的液晶一般显示静态文字图片,而那些显示屏是显示图像的,我想问问是驱动芯片的功能所致,还是屏幕本身的材料等特性决定的。像一般电子市场的液晶模块都是连着驱动芯片的,但是GPS等上面的显示屏的驱动电路都是自己搭的,还有模拟屏数字屏等区分,换言之是否存在驱动芯片使普通液晶可以显示图像呢?还有如商场内的LED点阵屏,有的是如平常普通实验那样取模显示文字的,有的是接视频信号当成电脑显示屏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 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近两次的帖子怎么都是零回复 人品太差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要打好多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答很伤我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驱动芯片的功能所致,还是屏幕本身的材料等特性决定?是否存在驱动芯片使普通液晶可以显示图像呢?
能不能告诉这个两个疑问是还是否呢,我只求两个字了

网友B:
LZ在2楼的回复用词不妥,望提高修辞水平,哈哈

液晶屏分单色及彩色两种,又分为笔段式及点阵式.
笔段式大多为单色,即平时经常见到的电子表,数字万用表的显示屏.
点阵式的有单色,也有彩式的.
液晶屏可以是单独的显示屏形式供货,也可以和驱动部分集成在一起,作为LCD显示模块形式供货.
笔段式的由于驱动相对较简单,驱动部分常常是附着到CPU去了.
点阵式的驱动非常复杂,引脚连接工艺也非人工能所及,为了方便应用,大多是以显示模块形式供货.
点阵式可用来显示图象,当然包括文字.
笔划式主要用于显示数字,字符,也可用来显示一些简单图形及动画.

→→ 有关LCD玻璃片的一些书本以外的实用资料 ←← , 再DIY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老T叔了,按您的答复是不是可以存在一个合适的驱动芯片使12864这样的点阵式液晶也能接受CVBS之类的视频信号当显示器使呢?

网友B:
显示简单粗糙图形可以,粒子粗了一点

〓◆ LCD液晶显示相关专辑 12册 66M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次打扰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点阵式液晶可以显示图片,如果一个驱动芯片把视频信号解码出来把那些图片一帧帧发给液晶显示,就成我帖子里所谓的“显示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您为我解惑

网友B:
〓◆ 电子小工具汇集 33种 27.6M 〓◆ 走过路过,勿要错过 哈哈

是的,上面小工具里有一个"256色取模"工具,可以把256色图片转换成数据,把这些数据传送给显示模块,就可以显示图片内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显示图片我是知道的,以前是被视频信号遮住眼了,一时转不过弯,仔细一想解码出来应该也是图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