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学习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10-01-18):
40几岁的爱好者,当年初学的时候,可以说有个必修课:装晶体管收音机。注意啊:是“晶体管”收音机哦。
很多年前就见过那些技校啊大学的实习课装收音机,用ic,所谓单片收音机,没用一个晶体管。要知道:ic也是从晶体管电路发展起来的。所以晶体管是基础啊。可能是因为实习老师偷懒,教导主任不懂,更不能怪学校领导,因为他们更不懂嘛。对于初学者来说,基础是提高兴趣和入门的关键,
   最近回想起当初学习、装调晶体管收音机的过程,很有感慨。觉得小小收音机包含了好多电子基础知识,如果学得扎实,会终身受益。所以不由自主道出会有那些基础知识、单元电路出现在晶体管收音机里:
1 LC谐振回路、选频回路
2 电感耦合、阻容耦合
3 振荡电路、混频电路
4 中频电路、中频放大器
5 检波电路(二、三极管检波)
6 整流电路
7 自动增益(AGC)电路
8 滤波电路、退偶电路、包络线滤波
9 晶体管共射极放大电路
10 负反馈电路
11 偏置电路
12 射极跟随器
13 自举电路
14 前置放大电路
15 推挽电路
16 OCL电路
17 变压器耦合、阻抗变换
18 各级直流工作点调整
19 中频谐振调整
20 统调
大家来看一下,还会有那些基础知识会在晶体管收音机里出现。

网友A:
真正掌握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的结构原理和装调,至少模拟电路部份可以过关了。

网友B:
知道了什么叫电源,信号是怎样一级一级地放大的,知道PCB是怎么回事。不说40年前,我也是靠收音机入门的,不过装的是6管机,装集成机的效果一般。

网友C:
对于学习,集成的远远不如分立
大多数电路都是如此

网友D:
坛上有几位从矿石到8管都装过的?谁还装过多少多少“灯”的?
俺以前一位街坊,完全用晶体管装黑白电视机,PCB都是漆描三氯化铁泡的。我刚玩电子的那年人家把那台电视给我了,显像管已经完了,但伴音良好。可惜我当时除了会拆东西其它的都一无所知。

楼主:
其实6管到n管的收音电路都差不多:本振混频1只、两级中放2只、功放前置1只、推挽输出2只,共6只就ok。7、8管好像就功放增加了2只。

网友E:
楼上所言,太狭窄了。
从6管再增加,可以:
独立的本机振荡器,
高频放大器,
独立的调频接收,
二次变频,
接收等幅信号的第二本机振荡器,
单端推挽(无变压器电路),
等等。

楼主:
哦,对头,你说得对,我只想到普通中波调幅收音机了。确实狭窄了

网友A:
俺在8岁的时候曾尝试过做“矿石收音机”以失败告终(用整流二极管来当“矿石”,报废日光灯启动器里的纸介电容来做高频滤波,推8欧耳塞,呵呵,能响才怪,这是几年后才明白的),10岁时开始正式玩电子,小学阶段装配过单管、两管、四管来复再生式、直放式和七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初中装过超再生式FM收音机和全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其中小学5年级时装的那台七管超外差收音机后来送给亲戚,总服役时间居然有20年(期间仅换过两次音量电位器),那台黑白TV也用了十几年,搬家时以完好的状态卖给了搬运工……
俺中学时期主要是玩成品收录机的改装,提高接收灵敏度和音质。

俺也是以装配收音机入门电子的。

网友F:
哈哈,有几位玩过舌簧喇叭的?来见识一下吧

舌簧扬声器简介(转载)
猫猫点评:感觉是早期收音机,发报员等的耳机,其声音灵敏度高但是失真也高,音频范围狭窄,只适合语音段落300Hz-4kHz,所以目前均淘汰,唯一的好处就是声压大。我的姨姥姥家有个军用电台,上面就是舌簧扬声器喇叭,由于声音太大,带到耳朵上会损害听力,所以就只拿做扬声器摆在军用电台上。

在本论坛的 “耳机漫谈… 如何提高耳机的灵敏度” 一文中,我曾经提到1960年代我有一对结构和舌簧式扬声器相同的高灵敏度耳机。现在很想再找一对这样的耳机,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得到。
有网友介绍说139收信机的耳机是舌簧式的。我试用过觉得并不特别灵敏,声音是比一般耳机大些,但是太尖,灵敏度和音质比不上好的高阻耳机。盖子好象是用胶密封的。怕弄坏了不敢乱拆,因此还不清楚它的内部构造。
一位论坛上热心的朋友说他有舌簧式的耳机,愿意送给我。最近耳机辗转来到我手上。在此特别表示衷心感谢!
这是一种收发报机用的低阻耳机。两个耳筒串联的电阻约150欧。灵敏度比较高,但是因为阻抗低,用在矿石机的检波器上要注意选择适当的线圈抽头使阻抗和谐振回路匹配。

在下面它的发声元件照片里,黑色底座和线圈之间的一片金属(舌簧)被螺丝固定在中间。舌簧的末端焊了一条小金属杆到锥形振膜的中心,舌簧振动的时候便推动锥形振膜发出声音。

在很多国外的矿石收音机网站里,常见到制作DX(远距离接收)矿石机的爱好者提到 “Sound Powered” 这个名词。他们众口一词,对 Sound Powered 耳机赞声不绝。对其中 RCA 公司的一种型号更特别推荐,还根据它的形状起了个外号 “Big Cans”(大罐头)。
这就是 RCA 的 MI-2045-E 型 “Big Cans”:

有一张在网上的照片更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家也许知道美国的老布希总统,前几年过70岁生日还不服老,从飞机上跳伞,还说希望到80岁生日的时候再来一次(确实的年龄我没记清楚,只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这可令老布希夫人心惊胆跳了。小布希可能为了显示一下虎父无犬子,也不惜劳师动众,在2003年5月1日亲自驾驶一架战斗机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降落,然后对舰上官兵演说。这就是当时美国海军发表的一张照片。
一家名为 Dynalec 的公司在它的网页上说明,照片左边的海军女兵头上戴的和颈上挂的就是他们制造的 Sound Powered 通信设备。这使我明白了这种设备今天还未过时。它们仍然广泛使用在国防、消防、矿井和通信设备检修等需要特别注意安全的行业中。甚至监狱囚犯会见探监的亲友时,隔着玻璃窗谈话所用的电话也可能是 Sound Powered 设备。美国现在仍然有十多家公司生产这种通信系统。
物理学告诉我们,电场和磁场是可以互相变换的。传统的电磁式耳机是“听”的工具,但是也可以做“讲”的工具。当我们对着它讲话的时候,声波可以使耳机振膜相应振动而切割永久磁铁的磁力线,于是变化的磁场使它的线圈产生电流。这电流传送到另一个同样结构的耳机里又可以还原为声音。
我在中学里寄宿的时候,就曾经和同学玩过这种“电话”:我们宿舍的房间相隔很远,就用小变压器拆出来的细漆包线沿着走廊拉一条线到自己的床边,又各自在窗外插一条地线和各接一对耳机。一个听筒听,另一个当话筒讲,玩个不亦乐乎。
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有实用价值,而且是用在军舰上!

在介绍真实的 Sound Powered 耳机之前,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舌簧式耳机的历史。
根据网上资料的介绍,1918年亨利.艾格顿 (Henry Egerton) 首先取得 Balanced Armature (平衡衔铁,我们俗称“舌簧”) 的专利,它是以1882年托马斯. 沃森 (Thomas Watson) 的  Balanced Armature 电话专利为基础的。
美国在上世纪初生产的鲍尔温 (Baldwin) 牌耳机风行一时,就是采用舌簧的原理,它们用薄云母片做振膜。但它们不算是 Sound Powered 元件,因为它并非为这种用途而设计。
舌簧式耳机的效果比旧式的磁性耳机好得多,因为它充分利用了两极的磁力,而且振动膜最灵敏的一点是振动膜的中央,越靠近中心灵敏度越高。这就是为什么磁性耳机尽可能使它的两个线圈互相靠近,并且接近振膜的中心。舌簧式耳机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舌簧连接一条小棒到振膜正确的中心。

Sound Powered 通常是指一种无电源的通信系统。它最初是1940年代为海军设计的。在战斗中,船舰中弹毁坏的时候可能失去电力,无法再利用电话通信。有了这种只以声音为动力的设备,不需要任何电源,临时拉一条电缆就可以保持联络畅通无阻。

网友F:
为 Sound Powered 设计的元件灵敏度通常比一般的电磁耳机高,因为它们必须在信号电平很低的条件下工作,而且1940年的生产工艺要比1900年好得多了。
当你对着舌簧式话筒讲话的时候,话筒线圈能够产生约20微安的电流,可以传送至几公里外推动多达六个耳机发出足够的音量。最简单的 Sound Powered 系统就是两套耳机和话筒,加上一条电缆。

Sound Powered 系统的话筒不一定是舌簧式的,可能用一般的电磁元件,甚至是碳精话筒或其他技术。
由于 Sound Powered 元件质量好,灵敏度高,自然就成为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用耳机的首选。但是这类元件的电阻通常只有几十欧姆,不适合直接矿石机的检波电路。他们喜欢用高阻抗的输出变压器把阻抗降低,配合 Sound Powered 耳机的阻抗。
下面就是他们常用的 Bogen 725 4瓦输出变压器。可以匹配 8Ω 至 40KΩ 的多种阻抗。

也有人把 Sound Powered 耳机低阻抗的线圈拆开,用 0.05mm 的细漆包线重绕,每个线圈架可以绕到 5000圈。直流电阻从 27Ω 变成 2000Ω,对1KC 的阻抗从 280Ω 变成 28000Ω。耳机的 1KC 可听闻灵敏度则从 0.13 picoW 提高到 0.00028 picoW。这是多么惊人的改进啊!
( 附注:
1 milli-Watt = 1 / 1000 Watt
1 micro-Watt = 1 / 1000 milli-Watt
1 nano-Watt = 1 / 1000 micro-Watt
1 pico-Watt = 1 / 1000 nano-Watt
Watt = 瓦,milli-Watt = 毫瓦,micro-Watt = 微瓦,nano-Watt = 毫微瓦,pico-Watt = 微微瓦)
关于 Sound Powered 耳机的详细资料,请参考这个矿石收音机网站里面的 “Sound Powered Section”
http://www.crystalradio.net/

这个英文网站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看过里面的图片和说明之后,如果有问题欢迎在论坛里提出来共同研究。
最近我终于在 eBay 投标得到了一套 Sound Powered 耳机。是 US Instruments (USI) 公司的 “甲板电话”。它包括一对耳机、一个挂在胸前的话筒,连带几十尺电缆。这是所谓的 “New Old Stock(未使用过的存货)”。打开包裹一看,果然是全新的货色,令我兴奋不已。

话筒下面连着接线盒。在里面把两个耳机和话筒并联在一起,三个元件的电阻各为 65Ω,并联后的电阻约 22Ω。

收到耳机之后,急不及待的接到我的矿石收音机上试听。结果大失所望,声音小得可怜!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耳机和话筒小心拆开。终于发现三个元件的舌簧都被磁铁吸死到一边,不能在两磁极的中间振动。转动夹紧舌簧的上下两个螺帽迫使舌簧回到正中位置后,耳机立即发出柔和宏亮的声音。尖嘴钳夹着螺帽时,手指能够明显感受到舌簧发声的震动。
我把话筒线从接线盒抽出,两个耳机改成串联 (电阻130Ω) 之后,和我的其他耳机对比。可以肯定地说,我从来未听过这么大声的矿石收音机。Sound Powered 真是名不虚传。
原来的接线盒太笨重,接线有三、四十英尺长。但是我仍然希望保留这些配件,不想剪断了事。考虑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装照相胶卷的圆筒型胶盒,把两个耳机的接线头装在里面,另配了一条带插头的接线。这样改造一下,使用比较方便也不至于太难看。

一个号筒喇叭,看看效果如何。耳机也将会进一步测试对比,并且试用输出变压器。请留意 “继续探索40年前有关矿石收音机的疑问” 里面新的试验结果。
这是话筒拆开后里面的元件。它的内部结构和舌簧式耳机完全相同。

这是耳机的内部结构:

网友A:
上文中有一处问题,Sound Powered系统的话筒绝不会是碳精的,只能是电磁式的,舌簧结构也是电磁式的一种,碳精MIC使用在早期电话系统中,必需加电才能工作。

网友E:
哦,两个耳机对讲,小学时玩过。

这个,21ic坛里大概很少有人做过:
自制舌簧喇叭,除磁铁外,所有结构件均自制,包括纸盆。

网友B:
呃……我入门的时候,收音机已经比较山寨了,确实没见过舌簧喇叭。

网友G:
都是老牛 。。O(∩_∩)O~:lol

网友D:
“碳精MIC”是个有趣的物件,这玩意儿有“增益”。学习晶体三极管原理时要能和这东西对照着来会得到很多独特的收获。

网友H:
MARK,老T存货真多。

网友I:
哟,不错的东东呢~

网友J(2010-03-23):
此贴 很强劲,顶一把....

网友K:
好怀旧啊。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