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 问题集结号

楼主(2010-01-18):
1.关于天线接收信号,Rx信号从Tx1上接收和在Tx2上接收有和不同?
2.InvTx2Off这个寄存器位好像没有任何用处,如有,该是什么作用呢?
3.告诉通信212,424,848kbps 该怎么实现呢?iso14443A上没有说明,MFRC522芯片
手册上亦没有说明。
4.Status1Reg.IRq的设置和中断的使能有关么?
5.CRCOk与CRCReady有和不同,CRCOk好像没有存在必要
6.门控的TIMER怎么实现么?
7.芯片内部缓冲区有何用处,手册上没有介绍
8.CRC预置寄存器的作用
9.MFIN中断请求怎么实现么?
10.从MFIN进入的信号是从天线直接来的么?有源天线的概念
11.MF1 IC S50卡片的读写操作流程,读写代码怎么实现么?手册上没有介绍
12.Mifare协议的资料有么(就是mfrc522读写卡片的流程)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问题一:没什么区别!

网友B:
问题4:有关

网友C:
7.内部缓冲区不就是为了在运行时提高速度节省时间用的吗

网友D:
楼主,如果你没有原来NXP提供的库函数,而是从头到尾根据手册去读写M1是非常复杂的。
上面的很多问题,在库函数里面都有答案。--如果没有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arm.china@gmail.com

楼主:
几天没来了,谢谢大家,,,,,,:P

寻问3楼,怎么个有关法,是否是:一旦禁止某中断,该中断的Irq不论1还是0都不影响Status1Reg.IRq??

7.内部缓冲区不就是为了在运行时提高速度节省时间用的吗
好像不是,因为手册上说可以操作它,不等同于64fifo

谢谢5楼YouSelf................................

网友E:
这问的挺多的,不过也是一个知识的集合,欢迎知道的同学多多回答

网友F(2012-12-28):
有个问题问大家一下,我用的MERC522,与522通信正常,各个寄存器都能读到,开启天线后,天线上有13.56MHZ基波,但是在发送寻卡指令后,天线上没有调制波形出现,但是能读到ComIrqReg 为0x45,说明发送完成位置位了,说明发送完成,但是为什么没有调制波形出现呢?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