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GPIB的请进来

楼主(2010-01-18):
有哪位大虾懂GPIB的吗?小弟最近在研究如果通过GPIB如何与LG频普分析仪通讯,但不知从哪里下手。LG编程手册上的例子里提到NI的两可库文件:Decl-32.h和GPIB-32.obj也不知道从哪里能找到。VC编程。谁有相关的资料跪求发到:coolbityoung@163.com,谢谢!
有没有相关的技术群?

网友A:
仪器驱动里面应该有那两个文件

网友B:
GPIB要有一个硬件的GPIB卡或GPIB网关才行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有GPIB借口,那你就应该有一个GPIB TO USB的转接卡,用此转接卡和计算机互联,安装GPIB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这时候你可以通过NI的客户端软件看到GPIB所识别的设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