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串口烧写程序不进入main函数

楼主(2010-01-18):
各位大侠,我用Launch LPC210x_ISP.exe和Flash Magic烧写程序到芯片中,然后读出来教研了,都和原来的.hex文件是一样的,但程序就是不运行啊,(p0.14脚已拉到高电平了)。
我怀疑是没有进入main函数,各位大侠,能否告知为什么,怎么解决阿?

网友A:
你要先确认程序是正确的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建议下载几个最简单的例程,如流水灯……先试一下,不行的话就要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