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8X8的点阵

楼主(2010-01-18):
买了个8X8的点阵,24引脚,先用万用表测得16个引脚的高低电平变化,画出8x8个64灯的点阵图,都显示红色。现在有8个引脚跟别的引脚怎么搭配都没反应。不知道什么情况。当初买的时候也没问。我这点阵是双色?三色?还是单色?那另8个引脚什么为什么测不出什么?

网友A:
单色的
另外八个引脚是空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接,不用在意
做成24个脚估计是为了方便在万用板上用

网友A:
而且还能发现一个规律
这8个空引脚的对面引脚刚好是一组行选或则是列选

网友B(2014-04-12):
如果真没反应的话应该就是单色的了,要是双色的就应该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