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0-01-18):
目前在用开关电源芯片,主要有如下问题:
1,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在用电解电容的时候V=Ipp*ESR为主,而瓷片电容的时候  V=Ipp*ton*C为主,瓷片电容的ESR既然非常小,是否说明在开关电源应用的时候,在同样的容量的情况下,尽量的使用瓷片电容呢?
2,理论上而言,Ipp是电感上的峰峰值,而电容上的Irms=Ipp/12,那么在工程上计算电源文波的时候以哪个为主呢?比如说在1中提到的式子中,用Ipp还是Irms呢?
3,方波中含有的高频成分是很丰富的,如果想要去掉这些高频成分,用磁珠等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改善纹波情况呢?
4,了解一下行情,目前做得比较好的DCDC纹波能到多少啊?
本人是菜鸟,初次研究开关电源,还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灌点水,等着大侠来解答!

楼主:
我都要快哭了 我人品有这么差么,都没人给我回复:'(

网友A:
先圈定若干个厂家,叫他们快递样片,测试通过之后,BOM定死。每次投产前必须先试制、测试。这才是现实中的“正道”……悲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啊?和我的这个有关系么?

楼主:
昨天看到有人和我说,输出的电流纹波,好的可以做到3%,为什么会是百分比的形式呢?不明白,那要是很大的电压的比如说十几伏的,岂不是要几百毫伏的电压纹波??

网友B:
1.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与电容的ESR有关,小的好
2.纹波Ipp是指电感电流交流分量的峰峰值,不包含直流分量
3.可以在加一级LC滤波。
4.5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1,如果为了降低ESR的话,是不是几个并联的钽电容也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吧?之前实习过的公司自己做的电源后面都是跟了蛮多的钽电容的,很少看到只是陶瓷电容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如果已经知道了Ipp=50mV,计算加了陶瓷电容C之后的Vpp应该怎么计算呢?
   Vpp=Ipp*ton*C,还是Ipp/12*ton*C?
3,输出电压中的高频成分非常丰富,是不是更多的在于对别的器件的电磁干扰呢?铁氧体磁珠是为了防止他去干扰别人的吧?那么在开关频率上的干扰应该是要通过滤波等来去掉的吧?是这样理解的吧?
谢谢你的回复,让我明白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  你这是嘛意思啊?!!

网友D:
好的DCDC纹波10mv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的常用的行业标准大约是多少啊?

网友B:
1.钽电解的价格比陶瓷贵,还不如直接用陶瓷.
2.如果esr很小,那么就是看C的容抗.所以也是Vpp也是交流分量,直流分量对电容来说毫无意义.
3.不考虑射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一直以来,您的回帖要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E(2013-01-07):
陶瓷电容的esr是最小的 比钽电容小 电解最大

网友F:
1、纹波的产生是因为开关电源的电感电流是波动的,需要电容来补充电感电流的波动以保证输出电流的恒定。在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中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会变化,由此产生纹波;
2、电容的ESR上流过电流会有压降,也会产生纹波;
陶瓷电容的ESR最低,但是容量比较小,所以需要多并几个;
在大电流的情况下一般使用电解电容,钽电容和陶瓷电容组合的方式。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可以加一级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