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IAP升级带操作系统的程序,下载成功,但运行失败

楼主(2010-01-18):
stm32用IAP升级带操作系统的程序,下载成功,但运行失败?而升级不带操作系统的程序,都能成功运行,不知道为什么?操作系统用的是mdk自带的rtx,这个app直接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用iap起动不来,伤透脑了,那个大哥知道啊

楼主: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回复啊,是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太难了?

网友A:
把最后跳转到应用程序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楼主: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8000   //应用程序区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跳转代码应该是不会错的,因为我用别的不带操作系统的程序试过,是可以的,同一个iap程序。

楼主:
不知道带操作系统的程序与不带操作系统的程序,是不是有那里不同啊,比如初始化堆栈等?那位兄弟玩过啊?

网友B:
直接更换成人家的例程,需要注意向量表位置……
要和你的bootloader约定的“0x08008000”一致

网友C:
你开中断了吗,跳转前把中断关掉试试。

网友D:
需要进行中断向量的重映射,你查一下以前STR710的帖子,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

网友E:
和普通的没有os的单线程iap一样的,我试过,没什么问题

楼主:
"LIU_XF",你好,我把所有中断都关了,还是不行。

楼主:
tyz114499,你好,请问怎么进行中断向量的重映射啊,我查了STR710的,没有啊?

楼主:
ecomputer,你好,我不是说iap带os,是app带os 的,起动不起来,但是用不带os 的app是可以的,用的同一个iap

楼主:
带os 的与不带os 的,跳转到的位置也不一样,很奇怪啊,

楼主:
带os ,跳转后,pc 指向

带os ,跳转后,pc 指向

不带os ,跳转后的pc指向

不带os ,跳转后的pc指向

楼主:
都没有人回复嘛,自已顶一下!

网友F:
在进行硬件初始化之后,必须要采用这个函数重新定位一下你的中断向量表
NVIC_SetVectorTable(Flash_Base,  App_Offset);
否则你的应用程序中断处理都会跑到IAP的中断向量表运行了

网友G(2011-12-2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升级MDK自带的RTX运行不正常,
很奇怪,用J-link直接下载又可以。

网友H(2013-01-22):
楼主和楼上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I:
BOOT线电平选择对,用stm32-stm8_flash_loader2.6下载非常方便,2个串口都能用,下载成功后,恢复BOOT电平,即可正常运行。

网友J:
NVIC_SetVectorTable(Flash_Base,  App_Offset);重新定义中断向量表.
注意,这个一定要放在main函数的第一句.
你放在第一句试试

网友H:
int main(void)
{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8000);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os_sys_init (task1);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__task void task1 (void)
{
        while (1)
        {
        os_dly_wait (20);
        }
}

网友J: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8000);
还是放在main第一句里面稳当.要是SystemInit();里面开启定时中断,并进入中断了,你咋搞,弄不好就出问题(跳到IAP的定时中断,然后影响应用程序的ram,可以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H:
目前的问题是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到汇编的一个死循环里面,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的第324行,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B       .;<-程序跳转到此处

网友K:
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L(2013-05-16):
楼主的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刚才也解决了,解决方法如下:
我用的是STM32F103VE的芯片,操作系统用的是ucos-II的系统,楼主的跳转程序没问题,
一般是这样
int main()
{

  CPU_INT08U os_err;           /* 禁止所有中断 */
        CPU_IntDis();         /* ucosII 初始化 */
        OSInit();             /* 硬件平台初始化 */
//  NVIC_SetVectorTable(0x8010000, 0x0004);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10000);

网友M:
这个问题以前没有遇到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M:
没帮上忙   对不住   楼主   飘过

网友N:
RTX问题,如需解决可以找我,呵呵,PSP与MSP使用错误。QQ:1059171043

网友O:
啊,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带RL-RTX就不行
用IAP只能升级不带RTX的程序,
求解决啊

网友P:
用IAP加载的应用程序,至少需要设置两个地方:
1)在程序中,显示执行NVIC_SetVectorTable(),注明一个偏移地址,应该是256字节对齐的吧;
2)在编译器选项中,应指定ROM的起始地址为Flash首地址+1)中的偏移地址。

网友Q(2013-07-05):
我遇到的是 LPC2132 IC  用IAP 烧录应用程序后  开机后出现死机, 但是如果是用NXP提供的ICP工具烧录的话 又可以正常工作。 用IAP烧录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该20% , 更换MCU后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R:
NVIC_SetVectorTable(Flash_Base,  App_Offset);  是的,这个函数才是关键,

网友S(2013-12-07):
应该是RTX的问题吧,看来高手还没有来呀

网友T:
IAP要注意的地方:
1、MSP的值,是4字节对齐的;(调试时,可以看一下,是否)
2、跳转的地址,低位必须为1,表示为Thumb模式指令,而非ARM模式指令;
3、中转后的中断向量,应该指向APP的中断向量的位置(256字节对齐,低8位全是0);
4、IAP中用到的全局变量、中断等,在APP中是否有相应处理。

网友U(2014-09-17):
如果IAP程序中使用了操作系统,在进行跳转前一定要切换到MSP(主堆栈)。__set_CONTROL(0);

网友V: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行的话看来要换操作系统了

网友W(2015-09-08):
你的那个iap运行操作系统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知道肯定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试了下网友回复的方法,也解决不了。可以跟我讲讲吗?联系方式qq995207301

网友U:
引用 楼主: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8000   //应用程序区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在它后面加段__set_CONTROL(0);试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J:
NVIC_SetVectorTable(Flash_Base,  App_Offset);重新定义中断向量表.
注意,这个一定要放在main函数的第 ...

你说的非常对,我的同样问题,按你说的,APP的 main 函数第一句就是设置中断向量表后,带RTX的APP起来了,运转正常,非常感谢,感谢!!!!!:lol

网友Y(2019-05-17):
标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