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帮忙推荐比较好的16位AD转换芯片

楼主(2010-01-18):
(无正文)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cs5016!或者有没有能直接替代的,或者更好的

网友A:
看你的采样速率的要求吧!我用过的高速的有ADS8401,速度比较低的是ADS8505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ADS8401是单极输入,我要的是双极和单极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B(2010-08-27):
我也要选个16位的AD啊  选了一大堆不知道用哪个好

网友C:
AD7705 AD7706
国内兼容型号TM7705 TM7706

网友D:
CS5550 吧,有兴趣的话,可以技术探讨.

网友E:
max195,max194

网友F(2017-12-27):
引用 网友D:
CS5550 吧,有兴趣的话,可以技术探讨.

请教个问题  我用CS5550 把通道1输入都接地   读出来的数值也很大 麻烦能指点一二吗  谢谢了

网友G:
要看你的采样速度要求,实际精度要求,量程范围要求才能推荐

网友H(2018-06-30):
引用 网友C:
AD7705 AD7706
国内兼容型号TM7705 TM7706

货都没有,还兼容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请教个问题  我用CS5550 把通道1输入都接地   读出来的数值也很大 麻烦能指点一二吗  谢谢了 ...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