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纹波

楼主(2010-01-18):
目前在用开关电源芯片,主要有如下问题:
1,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在用电解电容的时候V=Ipp*ESR为主,而瓷片电容的时候  V=Ipp*ton*C为主,瓷片电容的ESR既然非常小,是否说明在开关电源应用的时候,在同样的容量的情况下,尽量的使用瓷片电容呢?
2,理论上而言,Ipp是电感上的峰峰值,而电容上的Irms=Ipp/12,那么在工程上计算电源文波的时候以哪个为主呢?比如说在1中提到的式子中,用Ipp还是Irms呢?
3,方波中含有的高频成分是很丰富的,如果想要去掉这些高频成分,用磁珠等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改善纹波情况呢?
4,了解一下行情,目前做得比较好的DCDC纹波能到多少啊?
本人是菜鸟,初次研究开关电源,还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啦!

楼主:
各位大侠,赐教赐教吧,谢谢啦!

网友A: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不是ESR越小越好!还得兼顾ESL!两者都得考虑!个人意见哦 !:D
第三个:磁珠用在EMI阶段,就是为了达到EMC来用的,铁氧体嘛,高频时可以把电磁能量以热能的方式消耗点,至于改善输出纹波(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怎么用到!
第四个:一般的5%左右,好的可以达到3%。这个指的是输出电流纹波,嗯,以上只是个人经历 个人的 了解及理解!
欢迎大侠指教!
谢谢啦!

楼主:
第二个问题有些明白了,去掉高频成分,就是去掉这些频率非常高的部分,防止他们去干扰别人吧?也就是所说的EMI吧?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路过学习!·##……%*—……*—

网友A(2010-03-12):
嗯!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C:
1,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在用电解电容的时候V=Ipp*ESR为主,而瓷片电容的时候  V=Ipp*ton*C为主,瓷片电容的ESR既然非常小,是否说明在开关电源应用的时候,在同样的容量的情况下,尽量的使用瓷片电容呢?
关于减小开关电源纹波,一般的思路:1),看看能否调节开关的速度,提高开高开关的频率。2),检查MOS的DSR是否过大,这里要查看最高温度时候的DSR,如果过大,可以考虑换成比较小的。3),查看输出电感的ESR值,如果过大,也考虑换成比较小的。4,输出电容的选取上建议大的bulk电容为主,电解电容,固态定容,而且要关注ESR以及ripple current的选取。一般来说,ESR和ripple current要平衡考虑。小的陶瓷电容完全没有必要,小的陶瓷电容应该是在负载端。

2,理论上而言,Ipp是电感上的峰峰值,而电容上的Irms=Ipp/√12,那么在工程上计算电源文波的时候以哪个为主呢?比如说在1中提到的式子中,用Ipp还是Irms呢?
   这个问题主要看你的具体应用,纹波的理论计算很复杂,有很多影响因素。包括电路的,电子元件的,还有PCB layout。很难有一个标准的计算公式来计算。

3,方波中含有的高频成分是很丰富的,如果想要去掉这些高频成分,用磁珠等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改善纹波情况呢?
  高频成分的滤掉可以考虑磁珠,但是要效果很好的话,建议你用电感,选取合适的u值,并且配合高频电容,一般的用0.1,0.01,0.001的陶瓷电容组合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4,了解一下行情,目前做得比较好的DCDC纹波能到多少啊?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我举个例子,以CPU 的Vcore来说1.3250V,可以做到10mV以内的纹波。这个是比较精细的电源方案。
本人是菜鸟,初次研究开关电源,还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啦!

如果你有开关电源的电路可以发给我,我帮你看看。在电路上的一些细节也很重要。
muzi43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