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ERC检查问题

楼主(2010-01-18):
PROTEL99SE 原理图ERC检查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的时候就是系统识别问题,应该画个错号,让系统对此点忽略ERC检查

网友B:
层次图的图纸号不能重复的。你可以逐个更改,也可以用tools->annotate,在options栏里点下拉,选择“update sheets nomber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