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电机的温控电路

楼主(2010-01-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热敏电阻做传感器,其它的半导体及集成式传感器都可用,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比较器检出热敏电阻的变化值,比较器门限即温控门限,越限比较器就翻转,用此信号去控制电机即可。

楼主:
谢谢,那这样就得从电机上引线到控制器上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