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PC2368上跑UCOS-II和KEIL的文件系统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1-18):
使用KEIL 自带的文件系统库 提供的API函数,进行文件读写操作,想在写好的文件中更改某些参数,貌似行不通。文件打开操作
"r"只读方式打开,如果文件不存在,则打开出错。
"w"写方式打开一个空文件。如果文件已经存在,则内容将会被覆盖。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一个空文件。
"a"写方式打开一个文件。如果文件已经存在,数据将会被追加到文件尾。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一个空文件。
使用“W”模式会把原来文件的内容覆盖;
使用“A”模式,虽然使用fseek()把文件指针移到要更改的位置,但写操作后还是把内容写在了文件尾部。
  郁闷。
  哪位大虾有好的解决方法 告诉我下 谢谢。

楼主:
我* 怎么写的好好的 变成了这个样子
使用KEIL 自带的文件系统库 提供的API函数,进行文件读写操作,想在写好的文件中更改某些参数,貌似行不通。文件打开操作
"r" 只读方式打开,如果文件不存在,则打开出错。
"w" 写方式打开一个空文件。如果文件已经存在,则内容将会被覆盖。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一个空文件。
"a" 写方式打开一个文件。如果文件已经存在,数据将会被追加到文件尾。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一个空文件。

使用“W”模式会把原来文件的内容覆盖;
使用“A”模式,虽然使用fseek()把文件指针移到要更改的位置,但写操作后还是把内容写在了文件尾部。
  郁闷。
  哪位大虾有好的解决方法 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人家都写得很明白了:"a" 写方式打开一个文件。如果文件已经存在,数据将会被追加到文件尾。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一个空文件。
这是“日志模式”,不能修改已写数据的,只能追加到文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