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流起不来

楼主(2010-01-18):
要求为240mA.首先电流升的太快,60V就有190mA。其次电流在100V左右到达最大240mA,220V的时候反而只有200mA。有减小过采样电阻,和后边的滤波避磁电感,还是一样现象。什么原因呢各位?

楼主:
快来人回答以下,不然交不了差……要哭了……

网友A:
含泪买点香烛和春哥宝像,虔诚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大负载电压时多少?是 100V吗 ?
换了采样电阻还是没用?有没有IC带载能力不够这种可能?因为没有图,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好意思!

楼主:
兄弟men,就是HV9910和一个MOS管的原因……
新人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