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

楼主(2010-01-18):
(无正文)

网友A:
将MIC换成强指向型的,MIC放大电路做低通滤波,必要时加入ALC(自动电平控制)。这些手段都是简单的改善之法,想在任何情况下都完美的消除反馈啸叫需要采用数字处理手段,看楼主的应用应无法承担成本,就不在此多言了。

网友B:
改用单指向M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