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读了好几遍Propagation Time Seg,还不明白啊

楼主(2010-01-18):
为什么Propagation Time Seg设置的不好,会导致一个错误?

网友A:
没看懂LZ所指的错误是什么错误……配置失败还是总线报错?

传播段(PropSeg)用于补偿各节点之间的物理传输延迟时间。传输延迟时间为信号在总线上传播时间的两倍,包括总线驱动器延迟时间。传播段的长度可编程设定为1 – 8 TQ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啥错误啊。应该不能叫做配置失败吧  因为这个错误是SPORADIC(零星)的

网友A:
晕倒……LZ你是在引用文档还是说实际调试中遇到的问题?传播段设置不合适在线路情况不佳时显然会影响通讯。

网友A:
推荐LZ去看看MCP2515的中文手册。个人觉得拿这个入门比直接啃CAN协议要简单易懂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C_CAN User‘s Manual Rev1.2对于这部分解释的太垃圾了  我看了半天没有看懂啊!

楼上懂的话,能不能解释下Propagation Time Seg这个玩意怎么回事?
-------------------------------------

作为回报 我把手册中的几个错误告诉你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第18页的Figure6的标题栏的最后一栏的“IF1 Register Set”改为“IF2 Register Set”
(2)第19页的第一段末尾的"see figure 52 on page 44"改为“see figure 18 on page 44”
(3)第19页的3.3.2节的表格中的“IF2 command Mask Register(addresses 0x13 & 0x12)”改为“IF1 command Mask Register(addresses 0x13 & 0x12)”
(4)第21页的第2行的“in chapter 3.3.3”改为“in chapter 3.3.4”
(5)第21页的3.3.3.2节的表格的“ID5-0”改为“ID15-0”
(6)第23页的中间部分的“Note:This  bit is used to concatenate  two ore...”改为“Note:This  bit is used to concatenate  two or...”
(7)第26页的3.4.5节的标题 "Message  Valid 1 Register”改为"Message  Valid  Register”

网友A:
……那么这手册错误也太多了吧……:L
看此手册,第5章:位定时。

楼主:
差不多搞明白了!

原来有点用串口232的方式来理解了。

要用同步来理解啊。

现在看来 仲裁这玩意 应该是时间很短的,虽然材料上说的是位仲裁,但是进行仲裁的时间和仲裁位传输的时间是很短的。
C_CAN User manual说:传播时间时间包括三部分--节点输入、节点输出、总线传输。
我觉得 CAN SPECAILIATION 2.0说的更准确点,传播时间时间包括三部分--节点输入比较器延迟、节点输出驱动延迟、总线传输。
我看这个比较器 很可能就是指的对仲裁位的比较。

仲裁位传输的时间就是 那个 总线上传输花费的时间。
仲裁位比较的时间起码要占了节点输入的时间的一部分。
而仲裁位的比较应该在那个bit Timing Logic里弄。bit Timing Logic里的操作都是按照Tq(time Quantum)搞的。因此仲裁的过程肯定不会超过1个 Tq的。
因为Prop_Seg最多才8个TQ,而标准仲裁有11位,超过8个了。

哈哈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懂了。:P

网友A:
我看这个比较器 很可能就是指的对仲裁位的比较

完全不是这样……差分信号的转换……看看收发器方面的描述吧……

因为Prop_Seg最多才8个TQ,而标准仲裁有11位,超过8个了

晕倒……你把位的组成和帧的组成弄混了……建议你再把第2章CAN报文帧的结构读一读,帧结构跟位定时不是一码事!

周立功的网站上有很多CAN资料,包括一些比较详细的计算,建议去看看。

楼主:
完全不是这样……差分信号的转换……看看收发器方面的描述吧……

晕倒……你把位的组成和帧的组成弄混了……建议你再把第2章CAN报文帧的结构读一读,帧结构跟位定时不是一码事!

周立功的网站上有很多CAN资料, ...
引用 网友A:

请解释一下位定时和帧结构的联系?

楼主:
我现在都怀疑周立功有没有把这个搞懂???

网友B:
我现在都怀疑周立功有没有把这个搞懂???
引用 楼主:
这个到不用怀疑吧

网友C:
我现在都怀疑周立功有没有把这个搞懂???
引用 楼主:
他搞不懂谁都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