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中想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0-01-18):
(无正文)

网友A:
帮你贴出来哦,这样别人看的方便 回答的可能就大了 !:D

楼主:
谢谢二楼,你是怎么贴出来的,我可是个菜鸟,还不会弄呢?顺便帮我回答几个问题呀:lol

网友B:
书上那个B,是一个傻傻的B,统统按书上去取,那是不求甚解。

俺管它叫做工况磁密, 要去跟据拓朴,频率,散热条件并结合保护电路的设计去取,自已多看书,找量化的方法

网友C:
开关电源中,变压器设计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磁感应强度B取多少,需要看很多其它因素。首先是散热,B越大铁损越大,发热量就多。但铁损中的磁滞损失又与频率成正比,所以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低,变压器的磁感应强度可以用得大一点,工作频率高,磁感应强度就要小一点。有没有风冷,当然也是影响B的一个因素。变压器磁心的形状当然影响散热,磁心是否有散热器,也影响B取值。
变压器发热,包括铁损和铜损。铜损小,例如导线的电流密度用得小,磁密不妨稍稍大一些。
变压器绕组导线中电流会产生热量,此热量当然应该用电流有效值计算。但不同电路拓扑(电流波形不一样),同样的直流电流,有效值可能相差很多。单端反激和半桥比较,同样大的输出,单端反激的电流有效值就要大不少。当然,这也影响铁心磁密的选择。
总之,开关电源设计,绝对不是把书上的条文都记住就能够完成的,一定要搞清楚电路的工作原理,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设计,往往要通过若干次尝试比较,才能够最后确定。

PowerAnts指出前面文中不准确之处,特此更正。

网友A:
我是用的 QQ聊天栏里面的那个截屏!
至于问题,我对于变压器可不敢说太多,LS两位那可是重量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