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通信的电源选择

楼主(2010-01-18):
通常工控设备与外界通信(比如RS485)端口都采用隔离电路,需要额外的隔离电源模块。我的问题是假如有多路通信端口,那么这些端口能否在CPU一侧采用板内电源,另一侧多路共用一个隔离电源?

与每一路都用单独的隔离电源比,费用能节约不少。能否从原理上谈谈这种多路共用隔离电源的设计是否值得(或者说性价比更高?)?

在变频器或PLC中,多个数字口的隔离是共用电源还是单独使用,有没有熟悉的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在通信上和DI点上都可使用同一个电源,但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干扰问题,如果你用的是485那还好一此,但线最好也不要太长,由于你共用同一个电源,此电源上的干扰可以通过地线进入你的各各地方,有很大的共模干扰,485一般没问题,232就不好说了,如果你现场的干扰不是很大那完全可以共用。

网友B:
能不能用集中供电的关键在于现场环境,如果现场环境中的干扰不大,各节点也不存在较大的地电位差那当然可以用集中供电法,不过,在多数工业现场中,这种良好的应用环境并不存在,隔离供电在工业控制中广泛采用自然是有其原因的。

网友C(2010-03-07):
我也碰到了板上232和485干扰的问题,通过pc对单机都不正常,232有15%左右的误码,485(从pc的串口到板上485口加了一个232-485的转换器)还更差,上位机没发信号时485ic后端都有信号输出。
232和485都没有隔离,干扰主要是斩波干扰,楼上能指导一下在哪方面想办法吗?
另工业场合串口数据传输一般一次发多少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