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关于BAW56

楼主(2010-01-18):
B AW56:它的DATESHEET是这样的:silicon planar light-speed switching common anode!

   我是这样翻译的:硅平面高速开关共阳极二极管

    不知道这个元件是怎样工作的?

   它的DATESHEET只有它的各项参数,蚂蚁老师在一篇帖子称它为:“模拟或门”。但还是不清楚它是怎样工作的! 希望用过的朋友可以帮助下!
     还有它的参数里有这样一项:"Diode Capaitiance"."二极管电容量"

   这个又该如何理解呢 ?谢谢!

网友A:
那东西就是两个阳极相连的二极管。那个电容量参数反映了二极管上的等效并联电容的容量(实际就是其结电容的),此参数在高频电路中可以以等价并联电容的形式参与分析。

楼主:
那它在电路中是怎么工作的呢? 发个电路,帮忙分析下它是怎么工作的?

楼下哪个朋友帮忙把图贴出来吧!!!

我这个电脑的PDF阅读软件坏了1!!

Single stage pfc FAN6961 sch.pdf

楼主:
这个电路有朋友看过吗?

网友B:
帮lz贴出图片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