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rotel 加载原理图网络报表出现的问题 在线等啊

楼主(2010-01-18):
1:加载网络表出现的错误提示:"Add node BZ1-1 to net NetP1 1  Error:component not found!
    "教材上说:这个的意思是:“使用了不存在的元件”。
    BZ这个元件是我自己建的,P1是系统自己的原件,是个16脚的单排多空插座

       是不是在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用同样的方法建的别的元件,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2:加载网络表出现的错误提示:"Add node U3-5 to net NetP1 5  Error:Node Not Found"!

   对于这个问题,我上午出现了很多次。请教一位朋友,说是因为二极管在原理图报表中封装的序号是“1”和“2”。但是在PCB封装库中是“A”“K”.我在PCB封装库改成“1”和“2”后,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这次两个元件的封装序号全是数字,似乎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请原谅我不会举一反三!谢谢给予帮助!

     还有同样的提示::"Add node U3-4 to net R52 1  Error:Node Not Found"!        这个是电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

网友A:
封装出现了问题
好好看看1  2   A  K
原理图的元件编号要与PCB的一样

网友B:
元件的封装不一样

网友C:
估计是封装不对

楼主:
我原先也以为是封装不对,但是对应元件的封装在PCB库中都是可以找到的,并且我也加载了的 !看下面两个错误提示:
:"Add node U3-5 to net NetP1 5  Error:component not found"

:"Add node U3-4 to net NetU3 4  Error:component not found"

U3是个DIP6封装的IC,P1是一个6孔插针座,它们的封装在PCB封装库里面都有的,都是加载了的!

但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P1在原理图上的方向是90度,PCB里面是0度,我把原理图的改成0度了!
现在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谢谢你们这些热心的朋友 !

楼主:
呵呵 发现 确实有 两个 U3!
不好意思!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