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参数:::::::

楼主(2010-01-18):
关于:“最大持续反向电压 : continuous rever voltage    单位:Vr-V”和“
     Repetitive peak reverse voltage  单位:Vrrm --V”怎样区分?

      我的理解是:前者侧重持续的        而        后者 侧重脉冲的 ,间断的 是不持续的 !

     请问这样的 理解对吗?   “最大持续反向电压“ 是我自己理解翻译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网友A:
Urrm 反向重复峰值电压,指可以(重复)安全地加在二极管上的反向峰值电压。一般为反向击穿电压的三分之二。

楼主:
呵呵  非常感谢 热心的 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