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的字节选择信号/BE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1-18):
我刚开始学习DM642,有个问题请大家指导一下:
emif的字节选择信号/BE是做什么用的? 我在书上看说是确定数据宽度,难道是选择是8位数据宽度/32位数据宽度/64位数据宽度吗?

网友A:
最后一个问题,不是吧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不是吧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64位有8个字节,BE把它们分8个(有些不是8个),每个对应用于选通一个字节,BE0连到ED[7..0]对应的SDRAM 的DQM上,。。。。。。。。

网友C:
呵呵,2楼的看不懂啊

网友D(2010-08-28):
我也对BE功能搞不清楚,谁能帮解释一下呀?: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