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开关作用

楼主(2010-01-18):
三极管的开关作用不直流电源,怎么去分析它是截止好饱和?看它工作在哪个区域不是要分析三级的电压吗?电压时指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很迷糊和朦胧

网友A:
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看那些线束所构成的三个区域的划分。
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其都有一个工作点。若进入到饱和区便是饱和,进入到截止区便就是截止,而中间就是线性区。

网友B(2010-04-09):
三极管做开关电路,光分析三个极的电位还不够,只要三极管工作在非截止区且Ib电流大于深度饱和电流Ibs即可

网友C:
我们一直在学习

网友D:
从头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