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怪现象,高手指教

楼主(2010-01-18):
本人现在做一块基于80C51F005单片机的电压采集系统,现出现了以下奇怪的现象,望有经验者指教.
采集的电压为50HZ的正弦波,经过AD转化之后通过RS232传输给电脑.晶振采用11.0592MHZ.正常运行时存在采集数据比较混乱,例如0.225,2.654,6.145,5.325,6.754,1.352,-2.658,-6.248,-6.258,-5.358,-1.368,-0.951这样,并不是很准确的正弦波图形.
但是只要将JTAG口和电脑连起来,但不用仿真软件进行连接和调试.这样测试的结果就非常理想,呈现出准确的正弦波图形.
一直想不出原因,希望有类似经验的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请给出你232部分和PC间的电路原理图?!

可能是你的232少了参考地线的问题。

非PIC斑块内容,给你转到别的斑块。

网友B(2010-02-23):
显然是地线问题。
电脑跟其它系统连接,一定要做好接地,否则就采用隔离的方式。

网友C:
除了地线外请检查:
单片机的UART口是TTL电平,电脑串口是RS232接口,采用的是-3~-15/+3~+15V的负逻辑,你的单片机向电脑发送数据有没有用232转换芯片?

网友D:
地线问题

楼主:
我的232传输没有问题,我已经测试过了。个人感觉是单片机进行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
楼上说地线问题的朋友,能说清楚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