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hold和xholda

楼主(2010-01-18):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xhold相对dsp是输入信号,xholda为输出信号,请问在dsp中如何判断xhold的状态,又是如何设置xholda的,先谢谢了

网友A(2011-11-15):
看xhold寄存器是否被置位,就知道被禁止还是使能
不使用这个功能,拉到无效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