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T2024的时序图 有些地方看不懂

楼主(2010-01-18):
如图
资料上就只这时序图,也没有文字说明
主要是SDI这个地方看不懂,希望大家能指点下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过很显然,时钟CLK是上升沿有效
从左向右看,SDI先准备好一个‘1’(也就是高电平),信号稳定后(稳定时间可以查阅手册),CLK发出一个上升沿,器件读入SDI;
然后SDI接着准备好一个‘0’(也就是低电平),信号稳定后(稳定时间可以查阅手册),CLK发出一个上升沿,器件读入SDI;
……
SDI应连续出现:1010 0000 0000 0011
其它的你就自己类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你的点拨然后又仔细的看了资料,基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先写程序来试试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昨天弄了很长时间都没弄明白资料上面标注信号稳定时间是以ns为单位,有的是大于20ns不超过60ns之类的
其图如下:

但我用keil来计算一条指令的运行时间就是1us多,那这个时间怎么算?自己试着仿照595写了下程序,没有反应:(程序写的不好,请大家耐着性子看完,如果认为俺写的惨不忍睹的话就帮忙狠狠的修改:D )
void IN_2024()
{ uchar i;
     for(i=0;i<16;i++)
        {
          aa<<=1;
          SDI = CY;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
  }

void OUT_2024()
{
LA = 0;
_nop_();
LA = 1;
_nop_();
LA = 0;
OE = 1;
_nop_();
OE = 0;
_nop_();
_nop_();
OE = 1; }

弄了好半天,还不如直接把2024的资料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