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发射结加偏置电压问题?

楼主(2010-01-18):
晶体管发射结加没有内阻的理想电源和有内阻的电源有什么区别。
众所周知,当加上没有内阻的电源电压超过一定值就会烧毁管子,那么加带内阻的呢?be之间会得到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A:
双极型晶体管(BJT)以共射方式所构成的放大器其输入(基极对发射极)特性为电流型(动态内阻很低),要求以类似电流源的信号源作为其输入源。因此通常会在电压源和基极间传入一个电阻,以增大“信号源”的内阻。
Vbe是多少,可以参考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曲线。

网友B:
be之间会得到多大的电压呢?
大概是决定于具体的晶体管和实际电源大小吧

楼主:
谢谢hwm和iqanalog答复,我再理解理解。。。

楼主:
照这么说稳压管的输入特性应该为电压型的吧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稳压管达到反向击穿电压时,稳压管开始正常作用,此时就有较大的电流流过。而晶体管的Ube-IB曲线是IB很小时晶体管就可以工作,而得到Ube。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