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看着这种typedef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8):
typedef volatile CSL_EmacRegs           *CSL_EmacRegsOvly;
typedef volatile CSL_EwrapRegs          *CSL_EwrapRegsOvly;
typedef volatile CSL_MdioRegs           *CSL_MdioRegsOvly;

上面是在EMAC的程序的头文件中找到的,
比如 CSL_EmacRegs 应该为已经申明好的一种数据类型,但是我在其他头文件中并没有找到,把  "CSL_EmacRegs           *CSL_EmacRegsOvly;"  同时用typedef volatile定义什么意思?也就是CSL_EmacRegs和*CSL_EmacRegsOvly的关系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volatile定义的意思是不给编译器在优化掉你的声明的寄存器。

网友B:
CSL_EmacRegs 为库函数里面已经定义好的类型

网友C:
对啊,比如没有声明,或不小心写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
但还是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C:
哪不明白?咱们可以私下来慢慢聊

楼主:
哪不明白?咱们可以私下来慢慢聊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把qq号站短你,
我在qq上请教你。

网友D:
这样定义后,如果有语句
CSL_EmacRegsOvly    p_myEmacRegInstance;
则p_myEmacRegInstance就表示一个指向volatile CSL_EmacRegs数据类型的指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多了,
谢谢你。

网友E:
这个经常编程的时候经常看到,就是不是很明白它的含义,进来学习

网友F:
SL_EmacRegsOvly在程序中用到了吗?

网友G:
SL_EmacRegsOvly在程序中用到了吗?
引用 网友F:

觉得应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