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0-01-18):
A&&F==1 与  A&F=1 有什么区别?:funk:

网友A:
首先看“&”和“&&”:

& 是按位与操作,即按二进制位一位位的进行操作,不同位间相互独立没有关系。
&& 是一般的逻辑与操作。它的两个操作数被视为布尔量,零表示FALSE,非零表示TRUE。

再看“=”和“==”

= 是赋值操作,要求其左边是一个可以接受值的变量
== 是一般的逻辑等操作。它的两个操作数同样被视为布尔量,零表示FALSE,非零表示TRUE。

回到LZ的表达式:

A&&F==1就是一个普通的逻辑表达式,更显著的可以表成 (A&&F)==1。其意思就是A和F不能有一个为零,即全为非零。

A&F=1 粗看是一个赋值操作,但由于左边不是一个可以承接值的变量,所以是个错误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