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不帮忙呢?

楼主(2010-01-18):
新买的充电小台灯,第一次用完电后去充电,忘了把开关关掉,结果小灯泡烧坏了,请问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充电台灯小灯泡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充的时间太长了,发热高,把灯泡烧坏了,

网友B:
未必是灯泡烧了,电路、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但无法通过楼主过于简单的描述判断。

楼主:
就是把充电台灯的开关开着直接拿去充电,结果灯泡烧掉了

网友C:
刚买的你可以去找  卖家啊..我们去年考前买的..坏掉了1月之内  卖家都给我们换了新的呢

楼主:
这不算认为损坏吗

网友D:
算人为损坏的,不过商家一般会给换的。充电时记着把灯关了,因为充电时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容易损坏灯

楼主:
怪不得呢,谢谢啊

网友:
这个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帮,但是我有个绝对的理由不帮你,看你的ID和我的头像,呵呵

楼主:
大家都是球迷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玩笑的 我要会自然帮你 可惜我不会

楼主:
知道的,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