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

楼主(2010-01-18):
如果输入是正负5V的话 输出应该是多少 是-2.5V~0V吗第一级是反向放大器还是积分器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反向器也是积分器,增益是0.25,静态输出-1.25V

网友B:
第一级放大是不是还有滤波的作用啊

网友C:
同意二楼的它既是反向器也是积分器

网友D:
这输入到底是+5V还是-5V?

网友D:
仿真过了,第一级是反向器,那个电容是滤掉最左边电阻与杂乱电容引起的震荡的,你的电容102刚刚好,太小,稍大,都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
想知道答案的可以去 模拟技术 版块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