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ey哥 帮我分析啊

楼主(2010-01-18):
好久没来了 awey哥还在哇又遇到问题了 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如果输入是正负5V,输出应该是多少呢
第一级是积分器还是反向放大器呀
哎 我怎么还是这么菜
谢啦谢啦

网友A:
Vout=0.25Vin-1.25

网友B:
D电压等效电压源为Vd=1.25V,ro=5K
vout=vin/4 - 1.25/1.5

网友C:
耐心算一次,比较容易的。
注意:D点电压不是1.25V。因为:E点电压=C点电压=0

网友C:
D电压等效电压源为Vd=1.25V,ro=5K

这个理解方法也很好,但不要在计算时将源内阻忽略

楼主:
2# gaohq 是+1.25还是-1.25搞不清楚呢

楼主:
3# zjp8683463 /1.5是什么啊 没搞清楚

网友C:
/1.5是什么啊 没搞清楚

应该是1.25V的放大倍数,但它该是1.5还是2/3,你得看清楚了。

网友C:
是+1.25还是-1.25搞不清楚呢

这是倒相器,应该是负。而Vin是经过两次倒相的,因此,应该为正。

网友D:
静态 F 点应该为-1.25V,第一级是低通滤波器,同时也是个衰减倒相器,增益是电阻的比值

网友D:
总增益为0.25

楼主:
12# gaohq 问题1:谢谢  输入正负5V,输出多少? 你的正解:-2.5V~0V
问题2呢:第一级那个电容是做什么的 这么连不是就成了积分器?
问题3:如果不是积分器,就是普通运放
          可一般放大器都是用来放大的 这个怎么是缩小
          可以实现吗
请大家继续分析

网友A:
问题2呢:第一级那个电容是做什么的 这么连不是就成了积分器?
--------------------------------------------------------------------
防止运放自激振荡的。

可一般放大器都是用来放大的 这个怎么是缩小
------------------------------------------------------
最好别这样子,用电阻分压方式。

网友E:
:dizzy::sleepy:
最近忙得晕头转向,是有累又困,回帖也少多了。
生活真的不容易!!!

网友C:
这个图中,I2=1.25/10k是错误的,楼主你可不要赞同!!

正确的应该是:I2=1.25/15k。前面3楼已经有说“D电压等效电压源为Vd=1.25V,ro=5K”,我也让你不要忘记了。

网友C:
静态 F 点应该为-1.25V,第一级是低通滤波器,同时也是个衰减倒相器,增益是电阻的比值

这个也有错误。所说的F点应该为-1.25V也是忽略了2.5V分压电阻因电流而产生的压降。

因为E点虚地,即它的电压为0,所以,D点的电压应该为10k//(10k//10k)的结果,而不是10k//10k的结果。

楼主:
16# awey awey哥 辛苦了 忙完了给我们看看呗
我还没搞清楚呢:)

楼主:
17# iQanalog 嗯 原因是什么呢
弱弱的问 ro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从目前的进程看,这个问题主要是容易忽略R1和R2、R3成为2.5V的输入阻抗。D点的电压Ud应该为:

Ud=2.5×R1//(R2//R3)

此处必须注意,R2和R3都有电流的,理想情况下,它们的电流是相等的。

----发图请注意标明元件标号和结点参数符号。

网友C:
17# iQanalog 嗯 原因是什么呢
弱弱的问 ro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得复习电路定理。从R3左端往里看电阻R1、R2和2.5V电压,等效电路是什么?

网友E:
先不要考虑那个电容,分析方法:
1、第一个运放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求出B点的电压,这个很简单。
2、第二个运放的输入有两部分:VB和2.5V,根据线性叠加法,分别计算出当VB=0V和2.5V输入等于0V时(等于将它们接地),输出的电压值,将两者相加即是输出的电压值。

再考虑那个电容器,当输入的频率高到电容的容抗和25K相比不能忽略时,输出会在上面计算的基础上下降,具体和频率有关,估计这个电容只是用于高频噪声滤波,计算时不用考虑。

网友C:
我认为,人家3楼说的意思是:ro=R1//R2

网友D:
的确算错了,忘了分压了,分析过程:C点根据虚断原理应该为0V,D点到C点的电流就可以用2.5V/(2*(10K+10K/2)),这个电流等于C点流到F点的电流,就是F点的静态电压

网友D:
上面的虚断改成虚短

网友F:
主要是考虑了阻抗匹配问题,然后在应用加法电路,或者称作减法电路!

网友G:
呵呵...第一次来,

网友A:
抱歉!
我昨晚的分析有误,iQanalog是对的,I2=1.25/15K.
把2.5V和R1,R2组成的电路应该看成一个1.25V的恒压源和5K的串联。
SORRY!!!

网友:
憋的maychang HWM 等等好C -,-

楼主:
23# awey awey哥 晓得咯 按你的去做 输出是-2.5V~0哈
这里面一大半都错了是吧

网友H:
书上都有

网友I:
第一级的运放的用法
第一次用到
这样子令运放很不稳定

直接分压再跟随岂不是很好?

楼主:
29# gaohq NO NO NO
错了 就是1.25V哈

楼主:
25# David_ming 错了哈

楼主:
大家注意了
关于电路:12楼正解  输出为-2.5V~0  不要被3楼误导了哈  虚短也虚断  DE不会有电流
已经实验证明了哈
另:关于电容的作用
awey哥是正解:当输入的频率高到电容的容抗和25K相比不能忽略时,输出会在上面计算的基础上下降,具体和频率有关,估计这个电容只是用于高频噪声滤波,计算时不用考虑。
大家还可以再想一下  如果想要输出0~2.5V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呢

网友C:
大家注意了
关于电路:12楼正解  输出为-2.5V~0  不要被3楼误导了哈  虚短也虚断  DE不会有电流
已经实验证明了哈
……
引用 楼主:

你想推翻运放理论啊?

你说,E-D间的R3没有电流,就是R3的两端电压总是相等的了?既然如此,2.5V电压,如何参与运算?

如果是,那么只有“同理”,B-C间的R5也没有电流,R5两端电压始终相等!

网友B:
LZ已经“无可救药”

网友A:
哈哈,LZ相信权威,awey就出来下个定论吧。

楼主:
39# iQanalog 谢谢
我承认错误哈
今天又试了一下 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中

楼主:
41# gaohq 不用awey哥了
偶错了 你们是对的

楼主:
40# zjp8683463 嘿嘿 见笑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俺也发个图

网友J:
楼上的签名很漂亮!!
开始我不敢发帖,不敢回言,因为自己很菜,后来发现有些东西不发出来不知道自己是错的,有很多人说你错了的时候印象最深

网友J:
你44楼的图,还要考虑R5的电流。

网友D:
回复 网友J:
R5有电流吗?

网友J:
为什么没有?

网友D:
不是直流分析吗?B点不是0?

网友D:
莫非你点IN 已经加了电压??

网友D:
咱们讨论理想状态啊,不要算失调先啊

网友J:
听你这么说,我中了你的套套了……:P
不过,I=0也是一个电流。那个地方既然已经有瓜葛,还是说清楚为好。如果没有说,那什么情况都允许出现

网友J:
很多人办事,总是将“明知”“公知”的部分忽略,其实,这些东西经常是最富贵的材料之一。

网友K:
c1是用来调节放大器的响应速度
上线的截止的极点fp=1/2*3.14RfCf
第一级是-4倍的放大器,第二级是反向加法器
输入正5伏时输出0伏
输入负5伏时输出-2.5伏

网友L:
ui/4-1.6

网友L:
:)uo1=-ui/4;
uo2/10+[2.5*(10//10)/(10//10+10)]/10-uo1/10=0
uo2=ui/4-5/3=ui/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