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为了保护继电器

楼主(2010-01-18):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保护继电器烧毁的吧?当二极管P极电压大于3V时,二极管导通,导通后不是把继电器短路了嘛?这样会不会毁坏继电器?望能者解释下

网友A:
起续流作用
反而是为了保护三极管

网友B:
箝位继电器关断时的 尖峰电压

:)

网友C:
同意3楼的

网友D:
我的理解和楼主一样。。。

楼主:
继续分析?

网友E:
等什么?
2楼3楼已经说完了。

网友F:
防止继电器打开关闭时的尖峰电压损坏三极管

网友G:
如2,3L所说

网友H:
二楼正解,续流

网友I: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线圈的电阻固定,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也基本固定,所以都不会坏

网友J(2014-09-23):
继电器线圈是一个电感性质,电感有一个特性,流经电感线圈的电流不能突变,如果突然切断电感线圈的电流,电感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电动势,来试图维持电流不变,这个电动势往往非常强,它会击穿试图阻断电流开关,无论是空气开关,还是半导体开关。如果是空气开关,就会击穿空气,造成不能断电,如果是半导体开关,就会烧毁这个开关。 电动势提供一个泄放的通路,由于电动势的方向与电源的方向相反,所以叫做反向电动势,二极管也是反向接入的。有了它,电动势就不会太高了,保护了开关和其他元器件不至于损坏。

网友K:
续流二极管

网友L:
2、3楼正解

网友M:
这事续流二极管,只能当三极管关断的时候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