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过采样来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2010-01-18):
ADC的过采样来提高测量精度
也就是当使用位数低的ADC时,应当通过过采样来提高采样速率;每过采样4倍可提高一位的测量精度?

网友A:
不是,过采样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加入高斯噪声,可以加在ref端,而且噪声的幅度也是要控制的

网友A:
理论上位数可以做到很大,但是是以时间为代价的,像是模拟德尔塔西格玛型ADC

楼主:
谢谢,上面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