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老叶帮忙扫清外围 该请做工具片子的兄弟打扫战场喽

楼主(2010-01-18):
pic, ic, pi, hz, TI

老叶有空过广州的话 可随时赏脸过来喝喝早茶 当面听教,俺裤裤120467177

有一比较紧急的小产品改进,原来用tiny24做的,3.3V供电,稳定性还马马虎虎,但功耗情况不理想(850-900uA左右的动态电流),初步计划换成PIC16F630,有几个疑问:

1、PIC16F630的总体功耗?
    从datasheet上看,PIC16F630有100uA@1MHz 2V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比tiny24的380uA@1Mhz 1.8V强过很多,在3.3V 内部4Mhz的情况下大约多大工作电流?别介意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主要是一直没有正式用pic做过产品,仓皇+惭愧中...

2、开发工具
   鉴于个人购买,同时还想节约点银子春节回家哄哄众多晚辈,请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如果你有用旧的,转让给俺最好不过。用着PIC大佬用过的工具,想必开发起来事半功倍,:)
   哦,软件上用C捣鼓行不?tiny24时我用C写了900多字,这个1K字的630,不知道够用不?俺最怕缠上汇编....

3、大致价格
   这个应该是问代理商的,不过我也只想了解个大概即可,你爱答不答,俺不介意,你的地盘你做主 :)

4 选型
   咱要求不高,9个IO、内部集成偏差在3%以内的时钟、带1边沿触发中断、1定时期即可,关键是功耗低及便于购买,在这个坛子上走马观花了一圈,初步选了630,不知道PIC里还有更合适的不?

夜已深,沐浴更衣,焚香膜拜,老叶老叶,你快回来,PIC因你而精彩.........

网友A:
呵呵,抢在叶总前面插一嘴

1.功耗差不多,pic16 震荡周期4分频才是机器周期。
2.开发工具PICKIT2既便宜又好用,pic16适合控制,不适合进行复杂的算法,如果无复杂算法,用C的代码率应该不错。
3.几块钱,淘宝上价格可以做个参考
4.PIC16F7xx系列,功耗可能更好

网友A:
更正一下:
pic16f630的功耗比tiny24好:
4MHz@2.0v 220uA
4MHz@3.3v 370uA

pic16f630运行时候功耗比PIC16F7xx系列也要好一点

网友B:
其它问题暂时不忙着回答,你先看看PIC16F72X中有没有你合适的型号。

说明一下:你如果不需要内部的EEPROM,不需要10BIT的内部AD的话,用PIC16F72X更合适。

楼主:
多谢老马和老叶 正在看72x,这个需求刚好不需要ad和eeprom

楼主:
老叶“忽悠”新人,该打PP:)
72x功耗的确不错
• 工作电流:
• 32kHz、2.0V 时典型值为6.0 μA
• 1MHz、2.0V 时典型值为50 μA

不过16F722/3/5/6/7都是带AD的,28Pin的也有点多,有没有71x系列的?呵呵
欢迎老马老叶接着上菜:)

网友B:
呵呵,我什么时候忽悠人了?!

你可看清楚了,我说的不要10BIT的AD,可不是8BIT的内部AD啊。

16F72X是8BIT的内部AD 。

让你用28PIN的自然有用28PIN的道理,你先看看能不能用再告诉你为什么。。。

楼主:
老马

百度了kit2 ,看起来的确不错,你做这个不?直接买你的好了,呵呵
要是你不做的话,推荐一个卖家吧:)

楼主:
新人恭听老叶教诲

正在对722的datasheet走马观花中:)

网友B:
你看完了再说把。

楼主:
再问老叶

1、同样3.3V供电,LF722是否比F722功耗更小?我看的中文手册上没有分开来说明。
   LF722内部没有LDO,理论上应该功耗小一点吧?
2、老马推荐的kit2能否仿真和下载722这颗料?
3、MPLAB C18好象针对PIC18系列,是否有C16?是否免费?

网友B:
1. 16LF722肯定要更小,因为LF的意思就低功耗产品。
2. PICKIT2能否DEBUG和PROGRAMMER还需要核实一下,我再看一下。
3. 使用HITECH公司的PICC即可,没有免费版本,但21世纪的网络很发达,内事不决问二姨,外事不决问GOOGLE,你自己去找把。

楼主:
顶老叶

问了家深圳的代理 说节前没722这颗料,只有630的,郁闷

网友B:
用16F723的比较多,价格比722还好,5块左右,这个我可以帮你搞点现货。

630的DEBUG需要一个座子,这个座子现在很难搞到,呵呵,我手上似乎有一个,不知道收哪里去了,一直也没用到它。

PICKIT2和ICD2都支持72X,PIC在28PIN以下的型号,DEBUG的时候都需要座子,这个座子还比较贵,好象至少要$45/PCS

楼主:
老叶 不顶你不行哦

连片子都替我考虑好了,怪不得你推荐28pin的,
你这边的片子是SO还是DIP的?数量能搞到多少?片子价格暂时不重要,你不要为这事太麻烦就行,这个倒是有开发预算的:)
我Lay个板先

网友B:
SOP、SSOP、DIP的都有,但尽量用SSOP的,这也是我用的料号,比较好处理。

数量无所谓。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一问一答的及为精彩!小女子受教了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这一问一答的及为精彩,小女子受教了!

网友B:
SSOP也是将来最好谈价格的一个型号,MCHP现在越来越倾向推这些SSOP的芯片。

网友B:
关于工具,弄一个PICKIT2就可以,MCHP自己出的好象也只要300个RMB左右

楼主:
老叶 收到 认准722了:)

楼上 楼上 俺就不顶你了 网络有警警 逮着要嚓嚓 怕怕

网友A:
要是准备长期扎根搞PIC,
楼主还是买个pickit3更好,

支持pic全系列,pic最新的产品也会最快地在pickit3上得到支持

网友B:
PICKIT3还不太好搞到,定货周期超长,而且价格似乎还有点贵,我都还没搞到呢。

呵呵,我已经说了啊,尽量不要用722,这个型号的用的人比较少,不如直接用723,ROM、RAM比722大了很多,其它资源也只多不少。

芯片价格很多时候不是按照资源多寡定的,而是根据出货量定的,能用722肯定也可以用723,而且MCHP也尽量让大家选择使用723,所以,对723的价格支持肯定多一些。

网友D:
当面听教,俺裤裤120467177        :funk: 裤裤?

网友B:
广州啊?

呵呵,好地方。。。

俺去广州的次数不多,对广州怕怕,呵呵,曾经亲眼看见抢包了。。。

网友E:
PICKIT3还不太好搞到,定货周期超长,而且价格似乎还有点贵,我都还没搞到呢。

呵呵,我已经说了啊,尽量不要用722,这个型号的用的人比较少,不如直接用723,ROM、RAM比722大了很多,其它资源也只多不少。

芯片价 ...
引用 网友B:

PICKIT3和ICD3现在已经是主推的工具了,长期都有现货的。
722的价格从资源上来说要比723的价格好,而且就目前我们的推广情况来说,我们申请的722价格也比723好。

网友E:
老叶 收到 认准722了:)

楼上 楼上 俺就不顶你了 网络有警警 逮着要嚓嚓 怕怕
引用 楼主:

从16F630改到我们XLP系列的16F722,如果体积上没有问题的,722在功耗上的优异表现肯定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强烈建议选722-I/SS。

楼主:
28L 问题是722少量拿不到货 老叶的723是有保障的 他可是大买主 呵呵

huangqi 你out了:)    --> 裤裤者,QQ也

网友B:
我的723也只是刚开始跑,还没有开始谈价,只要我这个型号一开始大量跑货,自然会让它降价的,初步给我的承诺肯定不会超过4.5元。

从MCHP几个工作人员给我的建议看,其PM处的价格,722肯定要比723高。

网友B:
www.wintop.hk

呵呵,你们是贸易商把?!

网友E:
www.wintop.hk

呵呵,你们是贸易商把?!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MICROCHIP授权第三方设计商。

网友B:
designhouse ?

呵呵,原来有一个高拓,现在又有一个威拓,不是高拓被清算后由你们接盘了把?!

网友F:
如果只是要PICKIT3,不强求原装的,小弟这里有。调试头,可以帮忙调调货。

网友F:
72X的C编译器,目前是被搞定了的。PICKIT3绝对可以开发,ICD2就免了吧,麻烦,PICKIT2,也是可以的。

楼主:
35楼 你这款要多少米?最好连C编译器打包出售哦,呵呵:)

出差回来后联系你

网友B:
linna_yau
headwolf_83

呵呵,两个ID不是同一个人把?!

网友F:
36L:C编译器的问题电话谈,不方便用E-MAIL。可以上我签名中的网站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叶工,威拓的那位兄弟他应该是在深圳工作,我在福州。我不认识他。威拓我只认识一个人(当面可以认出人来的那种),他是不会跑到这里来发贴的:)

网友F:
对了,叶工,有空麻烦开下你的邮箱,33L的问题,我邮箱里已经回答了你。

网友B:
晕,我还以为linna_yau给我发的EMAIL呢。。。。

网友F:
昨天晚上实在困,就没去用之前的QQ邮箱发,你可以看看邮件签名处的QQ,和之前的QQ邮箱的号码是一样的。那个PDFXXX软件。

网友G(2010-02-20):
Microchip 的 16F72X系列,本来设计是用来搞 电容触摸(Mtouch)的。但是为了低功耗,把电容触摸 模块的电流搞得太小,使得触摸按键的抗干扰能力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