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红外发射通信

楼主(2010-01-18):
用红外发射接收数据,需要用38KHZ载波。白色发射管,黑色接收管,咋通讯呢?

网友A:
有些红外可以考虑RF来做的,性能可以得到大幅提高!

网友B:
太笼统了吧

网友C:
用38KHZ载波通讯速率很难提高,电脑的红外通讯口通讯速率可以达到4M,关键看通讯距离要多远了!

网友D:
用红外来传播数据还没哟做过,不知为啥要选用红外作为载体?

楼主:
顺带问一下,电视机上的遥控器是利用红外吗?

网友E:
顺带问一下,电视机上的遥控器是利用红外吗?
引用 楼主:

是的.
发射端把你的信号加载到38K载波上通过控制发射管发送,接收端一般是38K一体化接收头,接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脚,收到38K红外信号触发中断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非常感谢

网友F:
38k载波频率 不是传输频率,通过电路,解码电路可是别38khz的波,并认为这是信号输入,其他状况为0,这可以避免干扰信号。然后你可以参考串口通信那样设定一个通信机制,有一定得波特率,别忘了误码率。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F:
据说38k是红外损失最小,这个没有亲自验证。楼主可以自己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