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xmega64A1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18):
我用的ATxmega64A1(第一次用AVR)。环境AVRstudio4.18SP1+WinAVR,外部时钟8MHz,y用PLL倍至64M,在2分频为32M,函数是Atmel官方下载的!
1 发现配置时钟时在那个do{} while的地方老是跳不过去,不知是怎么回事?
2 定时器设好后怎么看定时的精确时间?
代码如下:
  //Initial clock system
  CLKSYS_XOSC_Config( OSC_FRQRANGE_2TO9_gc,
                false,
                OSC_XOSCSEL_EXTCLK_gc );
  CLKSYS_Enable( OSC_XOSCEN_bm );
  CLKSYS_Prescalers_Config( CLK_PSADIV_1_gc, CLK_PSBCDIV_1_2_gc );
  do {} while ( CLKSYS_IsReady( OSC_XOSCRDY_bm ) == 0 );
  CLKSYS_PLL_Config( OSC_PLLSRC_XOSC_gc, 8 );
  CLKSYS_Enable( OSC_PLLEN_bm );
  CLKSYS_Prescalers_Config( CLK_PSADIV_1_gc, CLK_PSBCDIV_1_2_gc );
  do {} while ( CLKSYS_IsReady( OSC_PLLRDY_bm ) == 0 );
  CLKSYS_Main_ClockSource_Select( CLK_SCLKSEL_PLL_gc );
请指教!

楼主:
人呢?不要潜水啊

网友A:
我出来了,可是我不懂,哈哈

网友B(2010-02-26):
根据我的经验,仔细阅读datasheet上的每一个字,一定可以解决的,一个新的器件,这些简单的问题,应该想办法自己解决才是正道

网友C(2013-09-21):
avr 官方函数代码 怎么下载,LZ知道告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