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CON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0-01-18):
用的是PIC24系列单片机, 看PDF   振荡器控制寄存器OSCCON是16位的,但有一个例程中用下列两句话来配置, 这样是怎么回事?先低8位,后高8位??

    OSCCON    =    0x46;
    OSCCON    =    0x57;

网友A:
如果是高或者低,也不应该都是OSCCON把?!

楼主:
大家好,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资料, 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以下这段字是PDF上的, 谢谢大家

1 IOLOCK 将阻止写入控制寄存器;而清零IOLOCK将允许
写入。
要置1 或清零IOLOCK,必须执行以下指定命令序列:
1. 将46h 写入OSCCON<7:0>。
2. 将57h 写入OSCCON<7:0>。
3. 用一次操作清零(或置1) IOLOCK。

楼主:
例程中是用到了引脚的功能映射

网友B:
有一个库函数(或许是宏),可以执行OSCCON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