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升降速曲线

楼主(2010-01-18):
由于我控制的电机 要求高速运转 且 需定长  所以对加减速曲线要求很严格,直线加速太慢,且不理想。哪位有什么好办法 请赐教在下不胜感激。如确实属保密,本人愿有偿报答!QQ:67957282

网友A:
〓◆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 ◆〓

楼主:
谢谢2楼, 请问能 加QQ 详谈吗

楼主:
我试过楼上说的 指数加速,那样效果也不好,最理想的应该是S 曲线,我这里有一个 对比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要根据负载情况来试验决定,资料只能参考一些方法.我没有QQ.

网友:
要让步进电机走起来容易,但要走得好很不容易;P

网友B:
这个的确和电机的特性、负载情况有关,我调过,电机是市场上最烂的那种,最好的启动曲线是两种曲线相衔接的,而不是单纯的指数或S什么的,而且启动速度也要适当,不然很容易堵转,同内的电机厂家给的曲线多数都是扯蛋,想要了解真实的就要自己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你说的是哪两种曲线啊? 是指数和S相结合? 请能说明白点吗?

还有就是,坛子里有也像我这样在搞步进的,请加我的群号:14928002,大家在调试的时候互相积累经验,一起攻破!

网友C:
没考虑这么复杂

网友D(2010-04-30):
嗯,要求有这么高么?

网友E:
步进的加减速不能太快,如果要求很快的话可以考虑下用伺服~

网友F(2013-03-20):
我要做S曲线控制算法,求交流、

网友G:
能实现控制频率输出,再做加减速曲线控制就不是太难的事了。

困难的是如何协调好加减速时间和效果

先随便整一个,然后自己花点时间去思考、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