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 C编译出现这样的提示,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0-01-18):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mov\Untitled.cce".
Clean: Deleted file "E:\mov\counter.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bin\picc.exe" -C -E"Untitled.cce" "Untitled.C" -O"Untitled.obj" --opt=c_all,+as_all -G -Q --IDE=MPLAB -18F452
Error[1187]   : invalid activation request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Mon Jan 18 23:24:17 2010

网友A:
把项目文件删除重新建立工作区和项目,然后再次编译看看,所有的设置都使用默认设置选项。

如果还有错误,可以查查是否是你的C编译器没有注册的原因。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查对应C编译器的手册,看看编码1187对应的错误原因是什么?!

楼主:
顶起来,请高手指导!!!!!!!!!!!!!

网友B:
picc 9.5能编译18F系列的单片机吗?

18F我都是用MCC18,还真不知道PICC是不是可以

楼主:
呵呵,我原本是试试我装好的 MPLAB 能不能用,因为我的c编译器**的。现在排除这个问题了。我换了个 16F877A,同时也把那C编译软件重新装了下。问题还是一样存在。现在的提示如下;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bin\picc.exe" -C -E"test1.cce" "test1.c" -O"test1.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77A
Error[1187]   : invalid activation request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Tue Jan 19 22:31:45 2010

为什么呢????????????

网友B:
MPLAB是免费的,但PICC不是免费的,应该是你的没有**
到microchip去下载最新MPLAB的,然后安装里面的picc7.0,选择试用45天.

另外如果过期了,你再重装似乎是不行的吧!

楼主:
呵呵,可我的是 9.50的**版呢。。。。。。。。。。。。。。。

楼主:
我重新装了MPLAB,当启动的时候有这样的提示: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项目路径中是否有中文路径?

MPLAB不支持中文路径的识别,包括PC登陆用户名都必须是E文的

楼主:
没有,我保证没有中文路径。

我安装后就出后第一次启动就出现这样的提示。启动的时候出现此提示之前有个黑色的框框,跟DOS 一样那种,就半秒钟的样子,闪了下,就出现了上面的提示。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你用PICC编译18F452?玩笑开大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没看到我后面的吗?

我刚开始是随便试了个,后面我不是换成 16F877A了吗?

楼主:
今天大家都很忙吗?

楼主:
我可一直都在刷新啊,等别人帮我解答。

网友A:
再检查一下PICC的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是在不行的话 我只有换系统了 。换回XP的来 !不用 WIN7。
汗~~~~~~

谢谢  yewuyi   。 晚安!

网友A:
MPLAB好象还不支持WIN7把?!

楼主:
再次安装 PICC 时候 出现 。。。。。。。。。。。。。

看来 周末真的 要换 XP了 。

楼主:
大家注意时间没有,发现我都是那么晚睡觉,那么早起床。

发现我还是比较努力,呵呵

网友A:
看样子似乎你的PICC没有装正确。

楼主:
或许是PICC 不能在WIN7 下开把,我现在装好了XP 的.再都不用WIN7 了.呆会好MALAB C编译成功了了我告诉大家.

楼主:
呵呵,也许是HI-TECH 9。0 在WIN 7 中无**常运行!
安装是同样办法! 我现在换了XP 的操作系统,OK了!

感谢yewuyi  大哥!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非也,我的也是win7啊,mplab v8照样能用!

网友B:
Win7好用不?相比Vista那种变态的系统!

网友E(2010-03-25):
win7下可以用的!

网友F(2011-08-27):
给发一个,不胜感激!!邮箱1320071876@qq.com

网友F:
我的是win7,装了很多次9.05的,结果都提示和上面情况一样,应该是picc没装好,但是不懂怎么装,楼主给发一个吧。。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