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端点缓冲区问题

楼主(2010-01-18):
本人刚学EZ-USB,现有问题不解,望大虾指教。
68013的EP2、EP4、EP6、EP8缓冲区是4K,我用开发工具上提供的Bulkloop例子。例子上不是EP2、EP6配置成512X2的out,EP4、EP8未512X2的in。但为何我用CyConsole EZ-USB来传送数据时,单个端点就可以传送2048个字节?超过就传送失败。感觉上就像是缓冲区有512X4那样子的。本人菜鸟,先谢谢大虾们。

网友A:
等待版主……

网友B:
EP2CFG = 0xA2;     //配置EP2 OUT double buffer 512x2

EP6CFG = 0xE2;     //配置EP6 IN double buffer 512x2

如下图,拿EP2 OUT和EP6举例,使用Cyconsole传送时,
step1:USB host发第一个512byte到EP2
step2:EP2将接收到的第一个512送到EP6,此时EP2空了
step3:USB host发第二个512byte到EP2,如上,EP2再送第二个512到EP6
step4:USB host发第三个512byte到EP2,这次double EP6都满了512x2
最后:  USB host发第四个512byte到EP2,这次double EP2也满了 512x2
所以用Cyconsole发收时,感觉是2048(512x4),实际上是512x2 EP6的,512x2 EP2的....

网友C:
楼上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D:
小工程师厉害啊,还做了图示

网友E:
呵呵,LZ的处女贴,发完就没回来

网友F(2016-05-19):
引用 网友B:
EP2CFG = 0xA2;     //配置EP2 OUT double buffer 512x2

EP6CFG = 0xE2;     //配置EP6 IN double buffer  ...

你好,我现在在做CY7C的USB异步从模式下的通信,我的数据一直写不到EP6 IN中,求指教,谢谢!如果有用C语言写的读写程序,希望能发一份作为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