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Fi无线传输距离怎样?

楼主(2010-01-19):
Cypress公司推广CyFi无线传感器方案,只看到广告宣传。不知道网坛中有没谁在用?只有一款收发芯片,看了数据手册,也没针对具体相关参数对传输距离作出任何的说明,可这对使用者是相当重要的,什么波特率下、什么功耗下、或指出空旷地带下也可,节点与Hube的距离限制是多少,都避而不谈。我搜索了整个网络也没看到这相关数据参考??

网友A:
这个链接或许能找到这些数据
http://www.cypress.com/?app=sear ... icationID=0&l=0

网友B:
好像CY在官方资料里没有说明传输距离,因为涉及的因素太多了,我印象中CY3271可以做到200米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200米这个数字我在某个网上讲坛上只偶尔听到过一次,那是在纯绝对外界环境下说的广告词。但没看到任何测量数据报告。

网友C:
不加功率放大器就40~50M,加入功率放大器能达不能达到200米没测试过,至少100米没问题!CY3271实验板信号连接方向性要求很强(天线决定)!

网友D:
距离这个因素很多了

网友E:
200有点夸张吧,不过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