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当做掉电数据保存器问题!

楼主(2010-01-19):
我看到STM32的FLASH可以用指令擦出和读,
这样能不能替代我外部的AT45DB 的FLASH芯片呢?
用作存储掉电保护的数据。。
不知道这样用有什么缺点!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手册上说至少可以擦写一万次,你的产品的擦写次数少的话问题不大应该。

网友B:
应该不能代替外部的AT45DB 的FLASH芯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楼上可否说说原因!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原因

楼主:
香主能不能给个答案!

网友D:
肯定可以呀,外部和内部的有区别吗,最多存储量有区别

网友E:
可以吧,3楼有什么经验之谈?

网友F:
内外之别不外乎是:1)擦写次数(寿命);2)可使用的容量;3)最小可擦除块的大小;4)编程时间;等等。

你可以自己看看数据手册,比较一下这些参数,检查一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G:
可以用些技巧。以空间换次数。

网友H:
LS说的对,"可以用些技巧。以空间换次数。"
我一般是这样做:
要记录的数据定长度,在开始增加一个标记字节如0x5A,上电运行后查找标记字节,记下地址,写数据时,先将原来的标记字节写0,地址+偏移量,写标记字节及新的内容。注意页写满的判断及处理。

网友I:
如果想可靠,最好别这么用

网友F:
可以用些技巧。以空间换次数。
引用 网友G:

这里有2个旧的应用笔记,虽然是讲ST7的,但是谈到了一些技巧,可供参考:

AN1477 Emulated Data EEPROM with XFlash memory
AN1502 Emulated data EEPROM with ST7 HDFlash Memory

网友J:
仅仅是替代,不考虑其它的,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K:
一空间换次数,很感兴趣

网友L:
10楼可否具体说下方法

网友C:
香主不是已经给了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