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用单片机做的时钟,如何减少程序本身累积误差

楼主(2010-01-19):
请教高手关于用单片机做的时钟,如何减少程序本身累积误差:
  问题是这样子的,本人从事单片机开发 主要产品是马路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倒计时以及相关控制仪器。现在本人写了几个设备的C程序,问题1:几个倒计时一起测试时,感觉工作起来有点参差不齐(大概有几十ms),有那么一点的一前一后 不是很整齐的跑。问题2:我想我们用的是12M的晶振,计算延时程序Delay_1ms();感觉这延时也有问题,怎么才好让他达到最为精确的的一个延时程序,以减少累计误差。还有就是我们程序运行的每条语句都是需要时间的(虽然很短 几个us)但是程序长了 ,况且我们的设备又是常年都在工作的,这样月累月积,误差会不会更大。这也算是我最为刺手的难题了.敢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本人很是感激,在此谢过个位。

网友A:
用定时器做时基(初值采用自动重载)。如此做原则上误差完全由晶振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重载? 是定时器的IE里面选择吗 还是?

网友B:
有些单片机有重载,好像51的没有,要补偿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自动重载? 是定时器的IE里面选择吗 还是?
引用 楼主:

当定时器溢出产生中断的同时,自动将初值载入到定时器中。这个过程无须软件干预。

网友A:
有些单片机有重载,好像51的没有,要补偿
引用 网友B:

MCS-51就有此功能。

网友C:
51的在重载的时候有误差,如果对定时要求高是不可以的,最好是选有RTC中断的

网友A:
51的在重载的时候有误差,如果对定时要求高是不可以的,最好是选有RTC中断的
引用 网友C:

MCS-51利用自动重载的误差完全由晶体振荡器确定,RTC也类似(误差同样完全由晶体振荡器确定)。因此如果撇开晶体振荡器的因素,两者都是精确无误的。

网友C: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51的自动重载过程中是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动作的,误差是这样产生的,RTC的中断是硬件从32768Hz中分频出来的,所以在同样的晶体的情况下,前者的误差远远大于后者

网友A: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51的自动重载过程中是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动作的,误差是这样产生的,RTC的中断是硬件从32768Hz中分频出来的,所以在同样的晶体的情况下,前者的误差远远大于后者 ...
引用 网友C:

建议好好看看MCS-51的定时器和计数器的相关内容再论不迟。

网友:
1.如上所说,精确的计时应该用定时器,特别你用C写的,更加要用计时器。
2.你是多个产品之间的比较。如果是同一个产品(同一个程序),几个样品之间比较还会出现这样大的误差(几十MS),检查晶振的电路,没问题的话更换晶振厂家。用普通晶振应该可以做到一天最多相差1S。需要再精确的话用表的晶振。
3.两个产品之间会积累误差,但是你交通灯控制的,本身就是一个循环,积累只在单个循环里,应该没多大的关系(相当于你拿一个破瓢舀水到一个桶里,流失掉的水的数据会在桶里积累,但是不会在每一瓢水上积累。瓢的容积10升,会漏掉1升,第一瓢水是9升,第十瓢水还是9升而不是0升。)。
4.如果觉得不能忍受这么大误差,那就用加校准的方式去做:做一标准时间的校准机,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发出高电平信号给从机做时间校准。从机用中断接收对应的时间段内的定时数并保存。这样,理论上可以只差中断接收时间及记时误差。要这还不能接受,那就各个芯片联机,过一个小时对一次时间,这样就不会有时间差了。

网友D:
把自重装花掉的周期补偿回来,再选个高稳定,精准的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用32.768k 这样2进制整数倍的的晶振  再配合8位或16位定时器的自动溢出时产生的中断 来得到比较准的时基呢

自动溢出是零耗时吧

网友C:
MCS-51利用自动重载的误差完全由晶体振荡器确定,RTC也类似(误差同样完全由晶体振荡器确定)。因此如果撇开晶体振荡器的因素,两者都是精确无误的。 ...
引用 网友A:

你忽略了一件事,在执行长机器周期的与短机器周期指令中,中断的响应速度是不一的,这个误差是累积的。

这个问题争论过很多次,太多的人相信自动重载是无误差的,本菜提示过多次就是没人信,连你这个老鸟都这么认为。

网友F:
用52的话 用定时器即可
用51的话 用11.0592  重载高位 不重载地位即可
用其他51内核的单片机吧   定时器功能强大得很

网友C:
请教高手关于用单片机做的时钟,如何减少程序本身累积误差:
  问题是这样子的,本人从事单片机开发 主要产品是马路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倒计时以及相关控制仪器。现在本人写了几个设备的C程序,问题1:几个倒计时一起测 ...
引用 楼主:

教你个方法,整数频率晶振分频后输入中断,在中断内开计数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动重装会有误差,不是吧,个人感觉那纯粹是靠硬件来完成的,你说响应中断有误差我还相信

网友A:
呵,都没明白“时基”是什么。

网友G:
不要折腾了,现在的红绿灯控制器都要求具备通绿带功能,这就必然要求每个分机都是互联互通的,单机版的红绿灯控制器几乎不可能中标。

呵呵,即使自动重载,晶体本身的误差也无法消除,依然有累计误差,依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H:
除了两人,其它都是不知所云。

网友I:
好复杂哦……

网友A:
不要折腾了,现在的红绿灯控制器都要求具备通绿带功能,这就必然要求每个分机都是互联互通的,单机版的红绿灯控制器几乎不可能中标。

呵呵,即使自动重载,晶体本身的误差也无法消除,依然有累计误差,依然是不符合 ...
引用 网友G:

采用网络统一时标,此类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J:
除了3人,其它都不知所云!
既然是51的8位自动重新装载,怎么会有软件误差呢?怎么有中断时间问题呢?
严重怀疑不知所云的人有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有没有做过项目?

再次说明:51的8位自动装载没有任何软件方面的误差!

网友K:
误差不是程序造成的,是晶体的原因,要靠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L:
比较同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自动重装会有误差,不是吧,个人感觉那纯粹是靠硬件来完成的,你说响应中断有误差我还相信
引用 网友M:

的确纯粹靠硬件来完成,但是运行不同指令时具有不通的硬件响应中断时间,也就是说:
1、自动重载是靠TF=1来触发的
2、在执行NOP等单机器周期指令时与执行LCALL等多机器周期指令时发生定时器溢出,TF=1的响应时间是不一样的。
3、相邻两个TF=1的时间既然不固定,相邻两次自动重载产生的定时周期就不固定,如何保证无误差?

看明白了么?

网友A:
TF是直接由计数器溢出触发,和指令有何关系?
自动重载由硬件自己完成,和中断响应又有何关系?

网友C:
TF是直接由计数器溢出触发,和指令有何关系?
自动重载由硬件自己完成,和中断响应又有何关系?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过结构,自动重载确实由计数器自行触发,与指令无关,这个你是对的,之前争论过的是软件重装中断,脑子浆糊了。

网友N:
现代版的51手册还真的很浆糊。

网友O:
如果真正要减小误差,并且所有设备全部同步,建议使用一个GPS模块,GPS模块上有一个秒信号输出和时间输出,用这个作为时间基准源,所有的设备都可以做到精确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51的话 用11.0592  重载高位 不重载地位即可 那我该怎么去重载地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整数频率晶振分频后输入中断,在中断内开计数器。  整数频率晶振分频后输入中断(整数频率是指12M的晶振吗 我现在改11.0592M了 我的几个倒计时显示牌还是参差不齐的在跑)

网友K:
用12M晶体和11.0592晶体对误差不会有影响,倒计时器不会有累计误差的.人眼能看出有显示误差肯定有问题,正常情况显示的数字很一致,肯本看不出有误差,不过几十ms的误差已经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了.

楼主:
自动重载是这样吗?

void t5ms() interrupt 3 using 1  //定时器1产生的5ms定时中断
{
    TH1 = (65535 - 1738)/256;     //5MS中断程序初始化
    TL1 = (65535 - 1738)%256;
    Time5ms ++;
//时钟调整
   if(Time5ms>=199)
   { //1S到
       Time5ms = 0;

网友P:
看了这么多回复, 感觉有问题还是要先自己做点功课再来提问,否则很容易被误导啊.:)
19,20楼的是高手, 听他们的没错.

网友C: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自动重载的定义就会明白,从事件触发到装载成功到再次running是需要时间,也许你会说你的速度够快,但是累计误差是很大的。
自己去做一个试验就知道,
一个就是32768hz的频率来运行(够慢吧)带RTC(2Hz)中断的程序,和你们所谓的自动重载,运行一个月看看误差就知道了。
动手总比想象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长久的算下去,不联机校准谁搞的定啊?

网友Q(2010-07-01):
挺不错的嘛。都把项目搞到手了。我昨晚看到你的帖子之后自己也做一个程序。开始用11.0592MH的晶振,结果误差挺大的:十分钟就相关几秒。后来换了个12M的晶振,误差就小了,所以怀疑之前的晶振有问题。但是现在这个还是有让人不可接受的误差:一个小时要快将近一秒。一天就差不多20秒,累积下来一个月就是半小时,一年下来就是6小时,那还叫时钟么,不可接受,还得虚心请教各位。
注:我用的是定时器0方式2自动重装方式。中断里面没有多余的语句。

n++;
if(n>=4000)
{n=0;sec++;}

32# 电子三极管

网友R:
讨论永远不会出结果,时间误差永远都会存在,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不管以什么做标准,问题是你做的产品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在一定范围内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原子钟还有误差呢.

网友S:
自动重载是这样吗?

void t5ms() interrupt 3 using 1  //定时器1产生的5ms定时中断
{
    TH1 = (65535 - 1738)/256;     //5MS中断程序初始化
    TL1 = (65535 - 1738)%256;
    Time5ms ++;
//时钟调整
   i ...
引用 楼主:

你这叫手动重装

网友T:
加一个gps模块吧!我们就这样做的。

网友U:
51自动重载应该可以吧
只要不丢中断应该能保证精度吧

网友V:
不管什么样的MCU,都可以做到软件计时无误差,(误差只与晶振有关)

例:16MHz, 分频64,1=>4us, 8位定时器T1 、0xFF 溢出中断,则 250=>1ms,T1中断程序为
T1CNT+=6;   // 250=256-6
Tms++;
if(Tms>=1000)
{  Tms-=1000;
   T1s++;
}
此只要中断延时<1ms,即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另:
TH1 = (65535 - 1738)/256;     //5MS中断程序初始化
TL1 = (65535 - 1738)%256;

为何不写成:
TH1 = (65535 - 1738)>>8;     //5MS中断程序初始化
TL1 = (65535 - 1738)&0xFF;
??难道你用的是i7或是编译器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