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通讯解决方案

楼主(2010-01-19):
求教,远距离串行通讯方案,两线制,波特率2400即可

网友A:
远到啥程度?挂接在总线的数量?半双工还是...

网友B:
电话拨号  CAN总线?

8公里?

网友C:
两线制,只能用电流环了。
HART通信啊

网友D:
485,2400,10km,半双工,可以吗?

网友C:
485,2400只能做 1.2Km吧

楼主:
要求通讯距离25Km,挂接总线的数量80-100

网友E:
LZ的项目有没有经费限制?

25公里,——不是2.5, 100个点,每个点需要用专用芯片,500RMB一个点能实现。
每个点同时又是中继,距离再远也无所谓。像中国的烽火台原理。

网友F:
25km,得用光纤。
还要1G的才行!1G光收发器70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