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PAD的**,有几个参数,不知道在那里调节

楼主(2010-01-19):
地论坛里看了一篇调TOUCHPAD的文章,有几个参数,不知道在那里调节

3.更改过CSD和CSDADC
4.更改过with/without prescaler及相应prescaler值
5.可以添加 fliter

网友A:
在DESIGNER里选择csd模块的时候设的,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那里没看到这几个参数,还有在DESIGNER  里有个分辨率,在定义触摸键盘的时候,也有个分辨率,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在最初设计选CSD模块的时候,他就会让你选中是哪种类型的CSD。

网友A:
CSD的分辨率在模块datasheet里有介绍,不知你讲的designer里分辨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