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模拟地 数字地的共地问题

楼主(2010-01-19):
我制作了一个pcb板  是驱动步进电机的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没共地的时候电机可以转
但转的不太好   如果吧模拟地和数字地共起来的话  电机就不会转了 一点反应没有
麻烦各位给分析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尝试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串一个小电阻看下呢,一般也就几欧姆吧。

楼主:
恩  谢谢指教  电机在很慢的速度下还会失步  会不会是和什么都没接直接共地有关系?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2010-03-22):
我认为模拟地 和数字地 应该分开

网友D:
原理设计有问题
电源应该是隔离电源,如果是了,那当然就不能共地了,驱动信号也要做电气隔离

网友E:
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