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减振问题

楼主(2010-01-19):
请问一个小型晶体振荡器用什么方法减振比较好,晶振大小3*5cm左右,但要求1KHz处的相噪比较好,用什么方法好,很急
谢谢啊

网友A:
并联1M的电阻

网友B:
震荡输出端串联50 - 200欧姆的电阻

楼主:
串联电阻就可以减震吗?为什么

楼主:
如果用外部隔振,怎么弄好,我想在四个管腿上连接四个小弹簧,进行减震,但还没有找到这种可以进行锡焊的弹簧,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网友B:
;P 弹簧~~~哈哈,逗死我了

网友C:
:P  LS别乱笑,那些音响发骚友还真这么干,把晶体单独做小板,用4条橡皮筋悬在电路板上,号称减震.反正俺是不相信有几个人能听出其中差别。

网友D:
脑袋烧迷糊了……

网友E:
明白的  较小震动带来的影响(干扰)

音响是比较震,特别是大功率的

一直想做一个:)

网友C:
调音量更有用N个继电器的,绝对不用变阻器,那叫一个壮观.

网友F:
别人的耳朵号称是“金耳朵”;P

网友:
没什么好笑的,晶体确实是怕振的,
甚至会由于振动导致损坏,用超声波清洗电路板也需谨慎。
我拆过金属壳的有源晶振,内部晶片就是用弹簧悬空起来的。

楼主这个晶振尺寸这么大,干什么用的?3*5cm左右

网友G:
原来是整体的抗震性....
板安装时加弹垫

网友H:
有什么好笑的?
晶体确实是怕振的,特别是LZ这样对相噪严格要求的话,当然是震动越小越好。

晶体振动频率与厚度成反比,工作频率越高,要求晶片越薄,机械强度越差,加工越困难,使用中也易损坏。因此,通常在工作频率小于 20MHz 时采用基频晶体,大于 20MHz 时采用泛音晶体。

频率越高的晶体其物理尺寸就越薄,相位噪声就越差,而且高频的晶体因为物理尺寸太薄太容易损坏,所以一般只有35MHZ以下的才用基波震荡,而更高频率的则才用泛音震荡,即
   基频1~35MHz
    3次泛音10~75MHz
    5次泛音50~150MHz
    7次泛音100~200MHz
    9次泛音150~250MHz

频率高的晶体很容易就会碎掉的,也很容易受到外部震动的干扰、影响,所以对相位噪声有要求时确实需要做物理防震。
有源晶振你的做法很多是把内部晶体固定支架(同时作为引线)做成很薄的、折起来的弹 簧 片。而自己加强防震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
“在四个管腿上连接四个小弹簧,进行减震”

至于小弹簧,可以去买、或者定做、或者临时拆几个探针用里面的弹簧。

PS:
——KAO,弹 簧 片 也是敏感词啊?

网友G:
弹 簧 片=弹 黄片

网友I: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见过
真的很无语
一群疯子

8# huangqi412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讨论。

网友B:
我理解错了,忽视了那句“相噪比”我以为是为了减小EMI,哈哈,楼上的嘴巴都很厉害,拍砖拍的也够有力:D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如果有好的方法了,贴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